请问要确保电子设备的稳定性,硬件部分需要做那些测试呢?

楼主:
请问要确保电子设备的稳定性,硬件部分需要做那些测试呢?

网友:
”稳定性“ 包括的内容很广,有温度稳定性、湿度稳定性、机械环境稳定性、电气干扰稳定性……等等。

网友:
稳定性一般都是针对应用进行测试的,不是说每一个产品都要进行所有的测试,有些测试明显用不到,就没必要做,浪费时间

网友:
要说明是哪类电子设备,是否有特性稳定指标

或找该类设备的检测标准,或技术规范

再确定哪类是自己的重点检测,再进行有关测试的,自己能测的自己测,不能测的找有关机构

如是自己创新研究的设备,可以参考相关相近的设备

网友:
首先,各类选型器件的规格书中,自己需要关注的参数都需要测试

其次,电路中,各信号线你的信号质量测试

再次,整机可靠性测试,温度,震动,跌落,高低温存储运行,寿命测试等

然后,硬件系统测试,系统稳定性测试

最后,EMC测试,IP级别测试,入网测试等其他与你产品相关的测试项。

网友:
那要看具体是什么设备,设计工况的要求又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