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V减压到42V,LM34927如何实现

楼主:
最近在设计一个板子需要给运放提供42V的电压,查TI的芯片LM系列可以实现,公司有库存LM34927,但仔细看了下规格书,原理图最高只输出10V的,看在TI的笼统介绍这颗是可以实现最高输出90V的,然后查了下LM系列其他的都是一样子的!

网友A:
把贵公司的库存LM34927规格书贴出来吧,免得网友查找。

网友B:
现在TI 官网的LM系列,是以前国半的系列

应该有很多

60V降42V的有几颗芯片可以试试

网友B:
LM5166 3-V to 65-V Input, 500-m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5166.pdf

LM5085/-Q1 75-V Constant On-Time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5085.pdf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贵公司的库存LM34927规格书贴出来吧,免得网友查找。

不知道怎么上传PDF,这图就是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5166 3-V to 65-V Input, 500-mA http://www.ti.com/lit/ds/symlink/lm5166.pdf LM5085/-Q1 75-V C ...

里面也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TI 官网的LM系列,是以前国半的系列 应该有很多 60V降42V的有几颗芯片可以试试

数据手册里面没看到参考原理图~~很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据手册里面没看到参考原理图~~很奇怪~~

官网有评估模块和开发板可以详细看看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5166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5085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上传PDF,这图就是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图~~

查过该芯片的说明书。该芯片是Buck电路,只能降压,不能升压。

首帖图中VOUT1处标注10V,这个10V是由R4和R5两电阻的比值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上传PDF,这图就是手册里面的参考电路图~~

如果楼主需要首帖图中VOUT1处输出42V,那么使用该芯片时VIN处供电电压要大于42V。

不知道楼主VIN处供电电压是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需要首帖图中VOUT1处输出42V,那么使用该芯片时VIN处供电电压要大于42V。 不知道楼主VIN处供 ...

60V供电电压~~如下图,这两个参数,如果反馈配置按42V配置会烧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60V供电电压~~如下图,这两个参数,如果反馈配置按42V配置会烧芯片~~

此二项绝对最大值,实际上只有一项,即Vcc不能超过13V。

Vcc在启动时是由框图中START-UP REGULATOR这个模块供电的,但启动之后必须由外部供电。首帖电路中Vcc在启动后由VOUT1经二极管D2供电,所以Vcc就等于VOUT1。现在你想要VOUT1为42V,那么只要将VOUT1降到12V或者10V再供电给Vcc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此二项绝对最大值,实际上只有一项,即Vcc不能超过13V。 Vcc在启动时是由框图中START-UP REGULATOR这 ...

你试过还是有什么参考资料~~这个看参数弄,不建议,坑很多,最好有官方给的参考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还是有什么参考资料~~这个看参数弄,不建议,坑很多,最好有官方给的参考原理图~~~

“你试过还是有什么参考资料”

我没有弄过,完全是看该芯片datasheet得出的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试过还是有什么参考资料~~这个看参数弄,不建议,坑很多,最好有官方给的参考原理图~~~

“最好有官方给的参考原理图~~~”

联系TI客服,是否能够获得官方的参考电原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官方给的参考原理图~~~” 联系TI客服,是否能够获得官方的参考电原理图?

没啊,所以看谁知道不~~~TI的FAE没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