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矩阵及独立键盘

楼主:
在学习MSP430的时候,总是有很多东西记不住,同时又是英文的资料,好多东西也是没怎么看透,英文虽过六级但是看英文资料还是有一种想睡的冲动啊,在学习键盘的时候,我的这块板子有些不同,矩阵键盘和独立键盘公用的,组合式的按键。。这是为了节约硬件的成本啊 。。。

  #define keyin    (P1IN & 0x0f)    //低四位保持不变,高4位清零,这个宏定义就是这个意思。

再写主函数的时候有这个语句:    P1DIR = BIT7;               //设置P1.0~P.3为输入状态,P.7为输出
                  P1OUT = 0;          //前面两句确定P1.0~P1.3是独立按键

这是用软件的方式把矩阵键盘独立化,当然P1=BIT7;这一句也可以把BIT7改为BITX(4~7),,这样是确定第几行是独立按键。确实节约了硬件成本啊 。

对于用按键的指示显示到数码管上,就说下数码管的初始化:如下语句

    P4DIR = 0xff;       //P4口对应段选信号
    P5DIR = 0xff;       //P5口对应位选信号
    P4OUT = 0x3f;
    P5OUT = 0xf7;       //4句初始化数码管的IO

有原理图可以知道,在P4.P5输出的时候是说明在第几位数码管上显示。

if(keyin != 0x0f)       //如果有键被按下,说明keyin中有低电平,进入语句中。
        {
            delay();            //延时消抖,人按键是个机械的过程,需要延时来解决,也可以减少硬件的弊端。
            if(keyin != 0x0f)   //再次检测按键状态
            {

    }

while(keyin != 0x0f);   //等待按键被放开,这相当于_nop()一个空语句,如果按键放开,keyin都是高,跳出,如果成立,则在WHILE语句里,说明按键没放开。

下面的程序也就是几种情况啦,用switch语句就可以解决。。。

还有一种方式是用中断的方式来读取四个独立式按键的键值还有解决一些其它问题。例如:

void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闭看门狗
    BoardConfig(0x88);          //打开数码管,关闭流水灯和电平转换

    P1IES = 0x0f;               // P1.0~P1.3选择下降沿中断
    P1IE = 0x0f;                // 打开中断使能
    P1DIR = BIT7;               //设置P1.0~P.3为输入状态,P.7为输出
    P1OUT = 0;
    P4DIR = 0xff;
    P5DIR = 0xff;
    P4OUT = 0x3f;
    P5OUT = 0xf7;
    _EINT();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位
    while(1)
    {
        LPM1;
        P4OUT = scandata[KeyVal];
    }
}

至于4X4键盘,在51和AVR单片 机中讲的 也多啦,但是第一次看到板子是结合独立按键和矩阵键盘一起的 ,,日、、看来软件的功能是宇宙级别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