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一个对地绝缘检测电路一些问题

楼主:
检测电路图放上来了,DC电压值500V,R20和R26,R27,R28以及Rx组成了DC+,GND和DC-之间的采样电阻,目的是采集R20两端电压作为输入信号通过差分放大电路输出一个值,运放是轨到轨的,范围为0~3.3V。Rx就是等效模拟的DC+和GND之间的一个电阻值,通过理论计算应该是,500/((390K×3)+200K+0.51K)×0.51K吧,输入值应该是180mV左右,而R26,R27,R28电压值应该是142V左右,而Rx电压最多70V左右。现在的测试情况是Rx两端电压达到477V,R26-R28电压只有十几伏左右,是不是DC-和GND之间哪里有等效电阻了?我的电路中控制电路信号都正常,供电是3路独立稳压源输出的。

网友A:
此电路不能使用。

你那个直流电源(即MOS管源极)对地是负电压,运放两个输入端对地(GND)电压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使用。 你那个直流电源(即MOS管源极)对地是负电压,运放两个输入端对地(GND)电压很高。

两个输入端的那个电阻只有510o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使用。 你那个直流电源(即MOS管源极)对地是负电压,运放两个输入端对地(GND)电压很高。

老师,那3个390k电阻不是已经降压很多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电路不能使用。 你那个直流电源(即MOS管源极)对地是负电压,运放两个输入端对地(GND)电压很高。

就是运放+-对地的共模电压太高吧,把那3个390K电阻换到R20上面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运放+-对地的共模电压太高吧,把那3个390K电阻换到R20上面那?

“就是运放+-对地的共模电压太高吧”

是的。正是因为共模电压超出运放允许范围,我才说此电路不能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运放+-对地的共模电压太高吧,把那3个390K电阻换到R20上面那?

“把那3个390K电阻换到R20上面那?”

也许可行。

我不知道首帖电路是什么目的,所以不敢肯定。

首帖标题说此电路是 “一个对地绝缘检测电路”,文中说DC电压值500V,又说 “Rx就是等效模拟的DC+和GND之间的一个电阻值”。但未说明DC+、DC-、GND和DC(500V)之间是什么关系。一般地说,测量绝缘电阻就是测量通过绝缘的漏电流,而此电路中看不出运放是怎么测量漏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运放+-对地的共模电压太高吧” 是的。正是因为共模电压超出运放允许范围,我才说此电 ...

我以为运放放在了差分电路中用只需要考虑差分信号

网友C:
那个式子“500/((390K×3)+200K+0.51K)×0.51K”根本就是错的!

错的原因是那串电阻中间接了地!那个接地点的电位是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个式子“500/((390K×3)+200K+0.51K)×0.51K”根本就是错的! 错的原因是那串电 ...

DC+-500V之间就这么多电阻,电压除电阻算电流总归没错吧,我在算两端电压就用电流乘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500V之间就这么多电阻,电压除电阻算电流总归没错吧,我在算两端电压就用电流乘以电阻

你将电源(DC+\DC-)全部画出来吧,否则单单用语言描述无法搞清楚,到底是一个浮空的500V电源(500V接到DC+/DC-,中间不接地),还是两个电源(+500V,-500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3个390K电阻换到R20上面那?” 也许可行。 我不知道首帖电路是什么目的,所以不敢 ...

老师,这边我把这个绝缘检测电路简单给你说一下吧,那个图1是我们参照的工作原理图,图里面U我们也是高压直流输出大概400V~500V,我们就是想设计一个检测电路检测U+对地和U-对地绝缘阻抗情况。步骤和最后计算绝缘电阻方法与图1也类似。

那么在图2和图3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检测电路,与图1工作原理基本类似。两个桥臂的Mos管交错导通,这样通过采样电阻采集的电压值通过差分放大电路得到IMD+和IMD-,送入单片机中采集,这样通过IMD+和IMD-在程序中推算出两个桥臂中0.51K电阻的电压值,这样图1中公式可以带入,读取RX和RY电阻阻值,从而判断绝缘阻抗情况。

之前这个帖子的问题没有啦,就是0.51K和三个390K电阻换个位置,但是这几天我们测试,有些问题想问您:

1)那个负桥臂的0.51K电阻两端电压应该是一个负值吧?这样按照图1公式来说,RX和RY总会有一个负值,我们在编程软件窗口中确实看到电压负值,最后绝缘电阻也显示负值;

2)图1这个公式我怎么也换算不到,本质上不就是电路的电阻串并联然后求电流,通过分流计算采样电阻电压嘛,就是U1和U2(图1中),然后简化方程,得到RX和RY表达式?

3)差分放大电路我偏置电压2V都放在了正相输入端,这样差分电路的输入输出关系是不是两个桥臂是反的?我就是按照虚短虚断算的输入输出关系?

图1 绝缘电阻检测电路示意图

图1 绝缘电阻检测电路示意图

图2 负桥臂检测电路

图2 负桥臂检测电路

图3 正桥臂检测电路

图3 正桥臂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边我把这个绝缘检测电路简单给你说一下吧,那个图1是我们参照的工作原理图,图里面U我们也是高压 ...

我不认为此方案具有可行性。

图中有两个开关,实际上是使用一支N沟MOS管和一支P沟MOS管来替代这两个开关。但是,电源对地的绝缘电阻Rx和Ry变化范围可能相当大,小到1兆欧,大到1千兆欧,都有可能。那么,12楼图1中的开关最大可能在关断时可能需要承受电源U的电压,即500V。

耐压500V的P沟MOS管可能很难找到,至少我没有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边我把这个绝缘检测电路简单给你说一下吧,那个图1是我们参照的工作原理图,图里面U我们也是高压 ...

MOS管比双极型管更加接近理想开关,但仍不是理想开关。MOS管在关断状态存在一定漏电流。

上面是耐压500V的N沟MOS管特性。红色框中内容显示:该型号管子测试耐压的条件是漏极电流250uA,漏极电压若超过500V就算合格。500V/250uA,是2兆欧。虽然此电阻是非线性的,漏极对源极电压稍低一些此电流可能急剧减小,也可能此电流基本不随漏极对源极电压变化。

但不管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阻是否变化,前面一个回复帖中我说过:绝缘电阻变化范围相当大,可能达到1000兆欧。就算Rx或者Ry只有5兆欧,在MOS管关断时电阻为2兆欧情况下,测量出来的结果也是毫无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师,这边我把这个绝缘检测电路简单给你说一下吧,那个图1是我们参照的工作原理图,图里面U我们也是高压 ...

即使要按照12楼中图1的方案进行测量,该图中两个开关S1和S2也要使用机械开关触点。仔细选择继电器,估计超小型的继电器不行,体积稍大一些的继电器有可用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