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 BLE低功耗蓝牙从设备应用

楼主:
     现如今安卓的低功耗蓝牙应用十分普遍了,智能手环、手表遍地都是,基本都是利用BLE通信来交互数据。BLE基本在安卓、IOS两大终端设备上都有很好支持,所以有很好发展前景。

      现市面上各种手环、手表的智能设备中基本都充当"从设备"这样的角色,基本由智能设备完成蓝牙广播,由手机进行连接,然后交互数据。

     根据上述方式的应用在安卓、IOS的版本上就得到了支持,应用也比较广泛,园里应该有很多相关实现,大家可以自己找找,如果不愿意找,抽空再写一篇。

       既然将手机要做广播了,那么实质手机就变成手环、手表的角色,一个从设备了。

如果你愿意,可以拿另一台手机做个主设备,这样他们就可以交流了。

好了,我们进入代码正题吧...

首先应用权限设置。在AndroidManifest.xml中还是要加入BLE控制权限,不然异常一定与你为伍。

1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 />
2     <uses-permission android:name="android.permission.BLUETOOTH_ADMIN" />

 接着我们上套路了,判断手机是否支持BLE以及是否支持BLE从设备。

 1   if (!getPackageManager().hasSystemFeature(PackageManager.FEATURE_BLUETOOTH_LE)) {
 2             showToast("该设备不支持蓝牙低功耗通讯");
 3             this.finish();
 4             return;
 5         }
 7         bluetoothManager = (BluetoothManager) getSystemService(BLUETOOTH_SERVICE);
 9         bluetoothAdapter = bluetoothManager.getAdapter();
11         if (bluetoothAdapter == null) {
12             showToast("该设备不支持蓝牙低功耗通讯");
13             this.finish();
14             return;
15         }
17         bluetoothLeAdvertiser = bluetoothAdapter.getBluetoothLeAdvertiser();
18         if (bluetoothLeAdvertiser == null) {
19             showToast("该设备不支持蓝牙低功耗从设备通讯");
20             this.finish();
21             return;
22         }

我建议你先拿你调试设备试试,大多数同学走到这里都绝望了。你问我为啥?你试试就知道了。

如果你一脸what???的话,那恭喜你,你的调试设备是被选中的孩子,让我们继续乘风破浪吧。顺便在评论里告诉我下你用啥设备哦。

这时候我们开启广播的旋风吧。

 1  //广播设置
 2         AdvertiseSettings.Builder settingBuilder = new AdvertiseSettings.Builder();
 3         settingBuilder.setConnectable(true);
 4         settingBuilder.setAdvertiseMode(AdvertiseSettings.ADVERTISE_MODE_BALANCED);
 5         settingBuilder.setTimeout(0); //我填过别的,但是不能广播。后来我就坚定的0了
 6         settingBuilder.setTxPowerLevel(AdvertiseSettings.ADVERTISE_TX_POWER_HIGH);
 7         AdvertiseSettings settings = settingBuilder.build();
10         //广播参数
11         AdvertiseData.Builder dataBuilder = new AdvertiseData.Builder();
12         bluetoothAdapter.setName("H8-BlePpl"); //你想叫啥名字,你愿意就好
13         dataBuilder.setIncludeDeviceName(true);
14         dataBuilder.setIncludeTxPowerLevel(true);
16         dataBuilder.addServiceUuid(ParcelUuid.fromString(Const.UUID_SERVICE)); //可自定义UUID,看看官方有没有定义哦
17         AdvertiseData data = dataBuilder.build();
19         bluetoothLeAdvertiser.startAdvertising(settings, data, advertiseCallback);

然后你的小手机就开始广播了,说大家来连我啊连我啊。别总搜地址,貌似地址动态会变的,还是用名儿吧毕竟你起了啊。

我之前傻傻的查了手机蓝牙MAC地址,后来发现不是广播的那个...

广播回调我干了点新增服务的活儿,不干你拿啥通信来。

 1  private AdvertiseCallback advertiseCallback = new AdvertiseCallback() {
 2         @Override
 3         public void onStartSuccess(AdvertiseSettings settingsInEffect) {
 4             super.onStartSuccess(settingsInEffect);
 5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6                 @Override
 7                 public void run() {
 8                     showInfo("1.1 AdvertiseCallback-onStartSuccess");
 9                 }
10             });
13             bluetoothGattServer = bluetoothManager.openGattServer(getApplicationContext(),
14                     bluetoothGattServerCallback);
16             BluetoothGattService service = new BluetoothGattService(UUID.fromString(Const.UUID_SERVICE),
17                     BluetoothGattService.SERVICE_TYPE_PRIMARY);
19             UUID UUID_CHARREAD = UUID.fromString(Const.UUID_CHARACTERISTIC);
21             //特征值读写设置
22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Write = new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UUID_CHARREAD,
23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PROPERTY_WRITE |
24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PROPERTY_READ |
25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PROPERTY_NOTIFY,
26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PERMISSION_WRITE);
28             UUID UUID_DESCRIPTOR = UUID.fromString(Const.UUID_CHARACTERISTIC_CONFIG);
30             BluetoothGattDescriptor descriptor = new BluetoothGattDescriptor(UUID_DESCRIPTOR,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PERMISSION_WRITE);
31             characteristicWrite.addDescriptor(descriptor);
32             service.addCharacteristic(characteristicWrite);
34             bluetoothGattServer.addService(service);
37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38                 @Override
39                 public void run() {
40                     showInfo("1.2. Service Builded ok");
41                 }
42             });
44         }};

当你收到广播成功回调后,来吧,特征值啊~~反正要通信呐~~

被你发现了我偷懒读写特征值用了一个,其实你愿意用两个就用两个吧。

我用的NOTIFICATION方式做主设备的读取,你也可用INDICATION方式做。

服务建立完成后,也会收到通知。BLE嘛~~都是异步回调~~我是习惯了!

  1   private BluetoothGattServerCallback bluetoothGattServerCallback = new BluetoothGattServerCallback() {
  2         @Override
  3         public void onServiceAdded(int status, BluetoothGattService service) {
  4             super.onServiceAdded(status, service);
  6             final String info = service.getUuid().toString();
  7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8                 @Override
  9                 public void run() {
 10                     showInfo("1.3 BluetoothGattServerCallback-onServiceAdded " + info);
 11                 }
 12             });
 15         }
 17         @Override
 18         public void onConnectionStateChange(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status, int newState) {
 19             super.onConnectionStateChange(device, status, newState);
 20             final String info = device.getAddress() + "|" + status + "->" + newState;
 22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23                 @Override
 24                 public void run() {
 25                     showInfo("1.4 onConnectionStateChange " + info);
 26                 }
 27             });
 28         }
 30         @Override
 31         public void onCharacteristicReadRequest(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requestId, int offset,
 32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 {
 33             super.onCharacteristicReadRequest(device, requestId, offset, characteristic);
 36             final String deviceInfo = "Address:" + device.getAddress();
 37             final String info = "Request:" + requestId + "|Offset:" + offset + "|characteristic:" + characteristic.getUuid() + "|Value:" +
 38                     Util.bytes2HexString(characteristic.getValue());
 40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41                 @Override
 42                 public void run() {
 44                     showInfo("=============================================");
 45                     showInfo("设备信息 " + deviceInfo);
 46                     showInfo("数据信息 " + info);
 47                     showInfo("=========onCharacteristicReadRequest=========");
 49                 }
 50             });
 52             bluetoothGattServer.sendResponse(device, requestId, BluetoothGatt.GATT_SUCCESS, offset, characteristic.getValue());
 54         }
 56         @Override
 57         public void onCharacteristicWriteRequest(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requestId, BluetoothGattCharacteristic characteristic, boolean preparedWrite, boolean responseNeeded, int offset, byte[] value) {
 58             super.onCharacteristicWriteRequest(device, requestId, characteristic,
 59                     preparedWrite, responseNeeded, offset, value);
 61             final String deviceInfo = "Name:" + device.getAddress() + "|Address:" + device.getAddress();
 62             final String info = "Request:" + requestId + "|Offset:" + offset + "|characteristic:" + characteristic.getUuid() + "|Value:" + Util.bytes2HexString(value);
 65             bluetoothGattServer.sendResponse(device, requestId, BluetoothGatt.GATT_SUCCESS, offset, value);
 66            //TODO:你做数据处理
 69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70                 @Override
 71                 public void run() {
 73                     showInfo("=============================================");
 74                     showInfo("设备信息 " + deviceInfo);
 75                     showInfo("数据信息 " + info);
 76                     showInfo("=========onCharacteristicWriteRequest=========");
 78                 }
 79             });
 82         }
 85         @Override
 86         public void onNotificationSent(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status) {
 87             super.onNotificationSent(device, status);
 89             final String info = "Address:" + device.getAddress() + "|status:" + status;
 91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92                 @Override
 93                 public void run() {
 94                     showInfo("onNotificationSent " + info);
 95                 }
 96             });
 97         }
100         @Override
101         public void onDescriptorWriteRequest(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requestId, BluetoothGattDescriptor descriptor, boolean preparedWrite, boolean responseNeeded, int offset, byte[] value) {
102             final String deviceInfo = "Name:" + device.getAddress() + "|Address:" + device.getAddress();
103             final String info = "Request:" + requestId + "|Offset:" + offset + "|characteristic:" + descriptor.getUuid() + "|Value:" + Util.bytes2HexString(value);
105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106                 @Override
107                 public void run() {
109                     showInfo("=============================================");
110                     showInfo("设备信息 " + deviceInfo);
111                     showInfo("数据信息 " + info);
112                     showInfo("=========onDescriptorWriteRequest=========");
114                 }
115             });
118             // 告诉连接设备做好了
119             bluetoothGattServer.sendResponse(device, requestId, BluetoothGatt.GATT_SUCCESS, offset, value);
120         }
122         @Override
123         public void onDescriptorReadRequest(BluetoothDevice device, int requestId, int offset, BluetoothGattDescriptor descriptor) {
125             super.onDescriptorReadRequest(device, requestId, offset, descriptor);
127             final String deviceInfo = "Name:" + device.getAddress() + "|Address:" + device.getAddress();
128             final String info = "Request:" + requestId + "|Offset:" + offset + "|characteristic:" + descriptor.getUuid();
131             runOnUiThread(new Runnable() {
132                 @Override
133                 public void run() {
135                     showInfo("=============================================");
136                     showInfo("设备信息 " + deviceInfo);
137                     showInfo("数据信息 " + info);
138                     showInfo("=========onDescriptorReadRequest=========");
140                 }
141             });
143             // 告诉连接设备做好了
144             bluetoothGattServer.sendResponse(device, requestId, BluetoothGatt.GATT_SUCCESS, offset, null);
147         }
149     };

基本上从设备就做完了。

调试的时候你用主设备查服务列表可能查不到你的UUID_SERVICE,但是别慌,你getServcie(UUID_SERVICE)试试,说不定就柳暗花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