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AD14.3后布板遇到的问题

楼主:
8芯积分

重装AD14.3后布板遇到的问题:

1.敷铜的时候老是会出现这个对话框

2.Reports  检查PCB Information时出错

还请各位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好像敷铜的多边形的问题,

确定是重装造成的,

删除干净,继续重装,或换个版本重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敷铜的多边形的问题, 确定是重装造成的, 删除干净,继续重装,或换个版本重装

版主有AD英文版的安装软件嘛?可以分享一下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AD英文版的安装软件嘛?可以分享一下嘛?

直接安装AD软件就是英文

如果切换中文,可以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最下面的“本地化”,不打勾就是英文,需要重启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AD英文版的安装软件嘛?可以分享一下嘛?

安装软件的可以到百度网盘找找

建议AD15,AD16,AD18比较稳定,学习使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装软件的可以到百度网盘找找 建议AD15,AD16,AD18比较稳定,学习使用没有问题

找到了,下载半天都不动,都是这样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安装AD软件就是英文 如果切换中文,可以DXP---preference---system----General->最下面的&ldquo ...

我安装了AD16最上面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会出现,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安装了AD16最上面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会出现,不知道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软件安装就那么多步骤

且安装教程说的都很明白

安装一个系统多次安装不成功,或始终毛病问题解决不了,或在其他机器上试验

或更换操作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有AD英文版的安装软件嘛?可以分享一下嘛?

现在装AD19,百度搜索吴川斌博客,里面有网盘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