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菜鸟问个c语言if语句的问题

楼主:
新手刚刚接触单片机,入了个oled,看文档的时候,发现这么一段,if(IIC_Byte&0x80)  这里为什么可以这样写呢?  IIC_Byte&0x80==0x80 的话我能明白,不过安例子这样 两个字节按位与可以直接当if的判断式吗?

网友A:
c语言运算结果是非零值就是真的。所以这么写,就是说一个字节里边最高位是否为1,为1最后条件判断为真,为零就是假,不成立。主要是使用了&操作符的特性。

网友:
来判断前边的变量字节最高位是否为一

网友B:
IIC_Byte&0x80==0x80, 你这么写注意运算符优先级顺序,这样写是错误的,应该是(IIC_Byte&0x80)==0x80

网友C:
4楼大佬正解,if 判断的是 非0 与 0,即真与假,IIC_Byte&0x80的结果非0 ,则 if 条件就成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IIC_Byte&0x80==0x80, 你这么写注意运算符优先级顺序,这样写是错误的,应该是(IIC_Byte&0x80)==0x80
...

感谢大佬,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语言运算结果是非零值就是真的。所以这么写,就是说一个字节里边最高位是否为1,为1最后条件判断为真,为 ...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4楼大佬正解,if 判断的是 非0 与 0,即真与假,IIC_Byte&0x80的结果非0 ,则 if 条件就成立了,

谢谢大佬回复

网友:
C語言中,針對邏輯的判斷,若為數值則"唯零為假、非零即真";這是我個人的理解,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