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有BGA81座子或者转接板

楼主:
各位万能的群友,最近在用一块MCU,封装是 BGA81

具体如下图

大体上说就是 5x5 焊球间距 0.5

考虑是否能找到那种对应的 BGA芯片测试座 或者什么转接板?

第一次碰BGA封装,求各位大佬指教

网友A:
BGA常用封装都有测试座卖,如果没有,也可以某宝找到定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常用封装都有测试座卖,如果没有,也可以某宝找到定制的

1450......

贼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