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讲解基本电路的书籍?

楼主:
请各位推荐一些讲解D类放大、电流镜、差分放大、锁相环、射频震荡器、巴伦等基础的书籍。不要那种上来就是三极管、二极管、半导体的那种!

网友:
“上来就是三极管、二极管、半导体的那种” 书籍,是 “D类放大、电流镜、差分放大、锁相环、射频震荡器” 的基础。不把 “三极管、二极管、半导体” 弄清楚,对 “D类放大、电流镜、差分放大、锁相环、射频震荡器” 只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网友:
不了解三极管、二极管,运放等常用器件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你直接学习D类放大、电流镜、差分放大、锁相环、射频震荡器、巴伦这些电路会很难理解的,就算书上把这些电路原理讲的很详细,但只要实际电路中稍加改动,电路的原理也会截然不同,这就是所谓的“魔电”

网友:
有可能楼主对三极管二极管原理等已经掌握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