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Burn in软件测试,振动测试硬盘出现温度告警

楼主:
电脑在使用burn in软件进行测试时,在对电脑施加一定量级的振动的情况下,硬盘上报了瞬态温度问题,最高温度达到100℃,查询burn in的注释显示burn in软件是读取的硬盘SMART信息,求助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可能导致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是不是因为震动导致磁头无法准确定位,音圈电机反复定位消耗了太多能量才发热严重?
你测量外部温度会因为施加震动而升高吗

网友:
估计是信号传输途经的接插件接触不良导致的误报。现在硬盘上的温度传感器都是集成化的,并不能真正检测瞬时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