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这个变量为什么会被锁死。。。

楼主:
如图。。。想不通是为什么。。
我想让大循环多走400遍,zhen加1,编译也木出错,可是实际运行i到400可以跳回0,zhen却不变
求大佬们帮我看一下,跪谢。。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codetab.h"
#include "LQ12864.h"   unsigned char  Headline[]={11,12,13,'\0'};
   unsigned char  Brightlevel=0 ;
   unsigned char  RH  = 47;
      unsigned char  TM  = 23;
      unsigned char  zhen=0;
   unsigned char  i   =0;
void main(void)
{
OLED_Init(); //OLED?????
while(1)
{
     unsigned char  ge,shi,bai;
  bai= (Brightlevel/100);
  shi= ((Brightlevel%100)/10);
  ge = (Brightlevel%10);

   OLED_Delay(200);

     OLED_DisplayRHTM(RH,TM);  //?????????

//  OLED_P16x16Str(24,0,Headline);     //?????????

  OLED_Display_Brightlevel(Brightlevel );
  if  (Brightlevel<=240)
  Brightlevel+=10;
  else Brightlevel= 0;
  OLED_P16x16Ch( 78, 0, bai);
  OLED_P16x16Ch( 94, 0, shi);
  OLED_P16x16Ch( 110, 0, ge);
  OLED_P16x16Ch( 1, 0, i);
  OLED_P16x16Ch( 17, 0, zhen);
      //????????

   OLED_P16x24Ch( 0, 2,(zhen+15));

      i++;
         if (i>400)
          {
      i=0;
      zhen++;
       }
      if (zhen>4)
              zhen=0;
      //  Draw_BMP(0,0,128,8,BMP1);  //?????(????????????????????????y????FLASH???8K????????)

}//while
}//main

网友A:
。。这么乱  截个图吧。。。

网友:
while(1)
{
  if(i<=400)
     display (Frame1);
  else if(i<=800)
      dislpay(Frame2);
  else  if(i<=1200)
       display(Flame3);
 else   if(i<=1600)
      {
        display(Flame4);
       i=0;
       }
}

睡了睡了,醒了试试这样行不行

网友B:
Unsigned char i最大256,加不到400

网友B:
引用 网友B:
Unsigned char i最大256,加不到400

简言之就是溢出,把char换成in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言之就是溢出,把char换成int就可以了

天啊。。。谢谢谢谢。。。。。

网友:
0.0 太奇怪了  我换成int 还是没用。。。

网友:
换成 unsignet int i =0

网友:
“可是实际运行i到400可以跳回0”

无符号  i  可以运行到 400?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回复 换了个写法 已解决 。。封贴。。。

网友:
我终于找到病根了,,。,,之前我声明了一个数组  ,大小不够。,后面给它赋值一旦超了范围 其他全局变量就都乱套了

网友:
问题就出在那个Headline上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乱 截个图吧。。。

涉及到代码的部分,可以使用编辑器的插入代码功能,如下图所示的图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涉及到代码的部分,可以使用编辑器的插入代码功能,如下图所示的图标: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