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货 LTC3588 能量收集开发板

楼主:
这个开发板估计见过的网友不多吧,凌特官方的LTC3588开发板,演示通过能量收集系统给设备供电。晒板同时,也希望能够交换其它开发板

网友A:
收集的哪种能量?

网友:
这个板子的测试针很漂亮

网友:
凌特的电源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集的哪种能量?

好像是可以搜集震动、热量、太阳能等微弱能源

网友B:
比如震动输入,压电陶瓷会产生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收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震动输入,压电陶瓷会产生电压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收集

这应该也算。不过如果信号太微弱,转换效果就会很差,甚至没有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集的哪种能量?

压电陶瓷 有那种无电池开关可以用这个搜集能量

网友C:
凌特的官板就是贵 贵 贵! 我有一块凌特的数字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凌特的官板就是贵 贵 贵! 我有一块凌特的数字电源板

凌特的质量也的确好,可惜被ADI收购,又少了一个选择。

网友D:
您好 之前看过您发过压电能量收集芯片的帖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目前正在用压电能量收集的demo板(LTC3588),目前遇到了输出电压稳定在3.3V,但输出电流特别小的情况(即使单独在vin端给它施加9V,100mA的电源),输出电流还是很小(无论有没有负载都是一样的),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之前看过您发过压电能量收集芯片的帖子,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目前正在用压电能量收集的demo板(L ...

网友:
是的 但我输出只有0.1mA(不管是空载还是负载状态下),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接线有问题,特此请教,如果可以的话:这是我的微信:15871792862,谢谢!!!

网友D:
但我输出只有0.1mA(不管是空载还是负载状态下),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接线有问题,特此请教,如果可以的话:这是我的微信:15871792862,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但我输出只有0.1mA(不管是空载还是负载状态下),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哪里的接线有问题,特此请教,如果可 ...

那估计你的开发板坏了,可以联系代理商更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估计你的开发板坏了,可以联系代理商更换一个试试

好的  谢谢您(虽然我重新换过,还是一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