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做的锂电池管理小板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dcexpert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刚做的锂电池管理小板,用于DIY时替换AA/AAA电池。有的小车、计算器使用了4节AA/AAA电池,不但使用时间短、浪费大(经常要换电池),而且比较重、不环保。改用锂电池供电就比较省事,还可以充电。

电路比较简单,使用了两颗芯片,一个用于升压,一个用于充电。充电使用了TP4054,将最大充电电流限制到0.5A(使用2K电阻,1000/2000=0.5)。升压使用了ME2188A50,固定输出5V,适合4节AA电池的情况。如果需要其它电压,可以换成其它型号,也可以改用可调输出的。这里为了省事(少焊两个电阻),就用了固定输出电压的芯片。

保留一个LED用于充电指示,电源输出没有使用LED。

这个电路没有带低压保护和短路保护,适合于带有保护板的聚合物锂电池。如果用18650锂电池,需要另外加一个保护电路(如果不想麻烦,也可以买现成的或者从旧的手机电池上拆卸)。

网友:
开始是想用一个移动电源芯片,以为会更简单。但是发现移动电源芯片带有输出自动关断功能,在输出电流小于数十毫安时,认为充电完成,延时30秒就关断输出了,所以就改成了上面的方式,使用两个芯片,分别实现充电和升压,就不会自动关断输出了。

下面是为计算器改造的电源部分,目前运行情况良好

网友A:
也就是说充电和供电可以同时进行?等效成一个在线UPS?

网友:
ME2188A50能升压到5V,300mA

同时又可以充电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说充电和供电可以同时进行?等效成一个在线UPS?

是的,适合DIY时给小功率的设备供电用。如果电压或功率不同,还可以更换其它芯片。

网友B:
现在的电池阵列比如用在电动车上的,管理电路做得越来越复杂了,能不能简化一下,不做均衡、不做倒充。每板电池,内部的单只电池个体都不使用串联而使用有限关联。

以一板3.7V电池有限并联为例:

1、每只电池接线只需要3根、公共地、充供电线、放电线,管理电路也可以做到足够简单

2、对于并联的电池,每只电池都都单向只输出放电不 充电,这样被优先使用就是电压高的。

3、充电时,每只电池单独充电,只要充电端供电大于4.3V,就开始充电。

这个想法是否妥当,有什么问题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电池阵列比如用在电动车上的,管理电路做得越来越复杂了,能不能简化一下,不做均衡、为做倒充。每独 ...

动力电池和手持设备上的小功率电池区别比较大,管理上也复杂多了

网友C:
有没有3.3v 锂电池 充电电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3.3v 锂电池 充电电路呀

使用TP4054做充电管理。

网友:
这个小板使用1周多了,运行正常,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C:
dc dc 3.7 3.3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c dc 3.7 3.3用什么芯片比较好

看需求,如功率、电压范围、成本、纹波、保护等。

网友:
上周发现计算器终于没有电了,使用900mAH的锂电池,实际待机时间接近一年,效果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