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压mos管开关电路

楼主:
如何用三极管和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比如-10V输入,想用单片机去控制-10V输出,如何去实现,有没有推荐电路,请大侠赐教

网友A:
“如何用三极管和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

至少有三个办法:

一是利用光耦控制MOS管的“开”和“关”。

二是用PNP三极管实现电平移动来控制MOS管。

三是使用一个比较器或者运放来控制MOS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何用三极管和mos管控制负电压的开关” 至少有三个办法: 一是利用光耦控制MOS管的&ldq ...

求教PNP三极管怎么去控制mos管,给个简单的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教PNP三极管怎么去控制mos管,给个简单的电路

“求教PNP三极管怎么去控制mos管,给个简单的电路”

简单电路如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求教PNP三极管怎么去控制mos管,给个简单的电路” 简单电路如下图:

MCU给高电平Q1,Q2导通,MOS管G极为VCC电压,Vgs>0,output=-10V

MCU给低电平,Q1,Q2均不导通,MOS管G极为INPUT电压,MOS管不导通

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CU给高电平Q1,Q2导通,MOS管G极为VCC电压,Vgs>0,output=-10V MCU给低电平,Q1,Q2均不导通,MOS ...

“这样理解对吗?”

差不多。唯一需要修改的是 “Vgs>0” 应该改成 “Vgs近似等于VCC+10V”。前面你已经说过 “MOS管G极为VCC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对吗?” 差不多。唯一需要修改的是 “Vgs>0” 应该改成 “Vgs ...

另外我想让MCU输出低电平导通,Vout输出-10V,怎么去调整

求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想让MCU输出低电平导通,Vout输出-10V,怎么去调整 求教,谢谢

“想让MCU输出低电平导通,Vout输出-10V”

那就更简单,只要单片机I/O口引脚串联适当的限流电阻再接Q2基极即可,Q1去掉不用。Q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最好接个数千欧电阻。注意VCC是为单片机供电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另外我想让MCU输出低电平导通,Vout输出-10V,怎么去调整 求教,谢谢

...

去掉Q1后电路没有接地,能正常导通吗,另外E和B之间接电阻有什么作用?能否给个电路说明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Q1后电路没有接地,能正常导通吗,另外E和B之间接电阻有什么作用?能否给个电路说明下?

电路很简单,如上图。

Q2在MCU输出低电平时必可饱和导通,只要R3不太小,R1不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掉Q1后电路没有接地,能正常导通吗,另外E和B之间接电阻有什么作用?能否给个电路说明下?

Q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阻R2,是为了避免MCU输出高电平时由于强干扰致使Q2短暂导通。

MCU可能是强下拉弱上拉(51系列单片机就是如此),这种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输出阻抗较小,输出高电平时输出阻抗很大。那么MCU输出高电平时,若无R2,Q2基极处于高阻抗状态,容易受到干扰。加入R2可以降低Q2基极对地(就是VCC,二者交流等电位)阻抗,Q2不容易受干扰影响短暂导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Q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阻R2,是为了避免MCU输出高电平时由于强干扰致使Q2短暂导通。 MCU可能是强下拉 ...

可以换成P-Mos管来驱动-10V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成P-Mos管来驱动-10V吗

“可以换成P-Mos管来驱动-10V吗”

不是 “驱动” ,而是控制-10V的 “开” 和 “关”。

用P沟MOS管来控制负电源的 “开” 和 “关”,不是绝对不可以,但电路比较复杂。另外,同样电压同样电流容量的P沟MOS管比N沟MOS管要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成P-Mos管来驱动-10V吗”

不是 “驱动” ,而是控制-10V的 “开&rd ...

Nmos不应该是D输入S输出吗?图中的接法是S输入D输出,mos管不会烧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os不应该是D输入S输出吗?图中的接法是S输入D输出,mos管不会烧坏吗?

所谓 “输入” 和 “输出” ,是对交流小信号而言。双极型三极管有共发射极、共集电极、共基极三种电路,场效应管有共源极、共漏极、共门极三种电路,三种电路中没有 “D输入S输出” 这一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os不应该是D输入S输出吗?图中的接法是S输入D输出,mos管不会烧坏吗?

我想,你所说 “D输入S输出” ,大概是指电流方向。N沟MOS管确实应该电流从D流入从S流出,但4楼和11楼图中电流正是从D流入从S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Nmos不应该是D输入S输出吗?图中的接法是S输入D输出,mos管不会烧坏吗?

N沟MOS管,即使电流从源极流入漏极流出,管子也不会损坏,这一点与双极型三极管不太一样。MOS管的导通是由于 “沟道” 变宽,电流从 “沟道” 哪一侧流入哪一侧流出却是一样的。不同是在MOS管关断时。功率MOS管体内存在一个寄生二极管(从MOS管符号即可见到)。MOS管关断时,该寄生二极管对两个方向并不对称。

网友:
请问4楼设计控制-10v的电路,当mos管截止的时候,-10的电压会经过那个寄生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教PNP三极管怎么去控制mos管,给个简单的电路” 简单电路如下图:

请问这个电路,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10v的电压会通过二极管过去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电路,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10v的电压会通过二极管过去吗,谢谢!

『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10v的电压会通过二极管过去吗』

你看看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方向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导通的情况下,-10v的电压会通过二极管过去吗』 你看看MOS管体内寄生二极管方向就知道了。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理解对吗?” 差不多。唯一需要修改的是 “Vgs>0” 应该改成 “Vgs ...

Vgs 近似于VCC+10V,那么Vgs一直大于10V,MOS管会永远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D:
Vgs 近似于VCC+10V,那么Vgs一直大于10V,MOS管会永远处于导通状态

『Vgs 近似于VCC+10V,那么Vgs一直大于10V,MOS管会永远处于导通状态』

6楼图中,若Q2关断,MOS管还会导通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求教PNP三极管怎么去控制mos管,给个简单的电路” 简单电路如下图:

4楼的图中,是NMOS管,体二极管的方向从左向右导通,不明白为什么-10V不能通过体二极管到output?

网友:
引用 网友E:
4楼的图中,是NMOS管,体二极管的方向从左向右导通,不明白为什么-10V不能通过体二极管到output?

『4楼的图中,是NMOS管,体二极管的方向从左向右导通』

没错。4楼图中是N沟MOS管,体内二极管方向从左向右为正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4楼的图中,是NMOS管,体二极管的方向从左向右导通,不明白为什么-10V不能通过体二极管到output?

『不明白为什么-10V不能通过体二极管到output?』

output端,负载接GND。-10V对这个N沟MOS管内部二极管来说是反向电压,显然电流不能通过体内二极管到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10V不能通过体二极管到output?』 output端,负载接GND。-10V对这个N沟MOS管内部二极 ...

谢谢 明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Q2基极与发射极之间的电阻R2,是为了避免MCU输出高电平时由于强干扰致使Q2短暂导通。 MCU可能是强下拉 ...

此处降低的是单片机的输出阻抗,还是晶体管的输入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此处降低的是单片机的输出阻抗,还是晶体管的输入阻抗?

『此处降低的是单片机的输出阻抗,还是晶体管的输入阻抗?』

我想,在12楼我已经说得很明确:“加入R2可以降低Q2基极对地(就是VCC,二者交流等电位)阻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此处降低的是单片机的输出阻抗,还是晶体管的输入阻抗?』   我想,在12楼我已经说得很明确 ...

Q2是共射连接,输入阻抗是晶体管基区电阻rbe,可能在千欧量级。这样的阻抗还需要降低吗?我怎么记得对于输入信号是电压源,输入阻抗是要越大越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Q2是共射连接,输入阻抗是晶体管基区电阻rbe,可能在千欧量级。这样的阻抗还需要降低吗?我怎么记得对于 ...

双极型三极管共射联接,其输入阻抗绝非定值,而是在很大范围内变化的。在基极电流非常小甚至为零状态下,基极输入阻抗非常大。而当基极电流较大时,基极输入阻抗可以相当小。没有什么 “千欧量级”。

11楼图中Q2工作于开关状态,基极电流在 “关” 态时为零,基极输入阻抗非常大。11楼图中R2就是为了降低Q2 “关” 态时的输入阻抗。

网友A:
引用 网友F:
Q2是共射连接,输入阻抗是晶体管基区电阻rbe,可能在千欧量级。这样的阻抗还需要降低吗?我怎么记得对于 ...

『Q2是共射连接,输入阻抗是晶体管基区电阻rbe,可能在千欧量级』

『我怎么记得对于输入信号是电压源,输入阻抗是要越大越好呢?』

那是三极管交流小信号工作时的数值。你把交流小信号工作用到大信号开关工作状态里面,用错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2是共射连接,输入阻抗是晶体管基区电阻rbe,可能在千欧量级』 『我怎么记得对于输入信号是电压源 ...

明白了,解释的非常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