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MP2307DN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
我准备使用MP2307DN做2A,5V电路,找到一张旧的原理图,而且这个电路是经过验证的!可以工作,但是我翻开“datasheet”时发现电路图是这样的。

我的图当中多了一个“二极管”。看红色部分。

但是我从后面的参考中也有二极管。

请高手给指点一下,这个二极管到底是要还是不要?

网友A:
看样子是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有没有都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有没有都可以吧?

符号看,应该是肖特基

选择使用

可以不用吧,芯片本来就是同步降压器

网友:
可以不用的,你看一下芯片内部结构,请参考楼上的解释。

网友:
在数据手册中是这样说明的:

During the transition between the high-side switch and low-side switch, the body diode of the low-side power MOSFET conducts the inductor current. The forward voltage of this body diode is high. An optional Schottky diode may be paralleled between the SW pin and GND pin to improve overall efficiency. Table 2 lists example Schottky diodes and their Manufacturers.

如果对电源的要求不是特别高,那么可以不加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