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V升压方式转换为12V电路

楼主:
有两种思路:1、两块7V/1A电池板并联变成7V/2A的电源,然后通过7V转12V升压的方式得到12V;2、将两块7V/1A电池板串联得到14V/1A的电源,然后将14V降压为12V。
7V升压方式转换为12V
   首先,将两块7V/1A的电池板并联,得到7V/2A的电池板,两块电池板并联的作用是电池的功率大一些,电流也大一些,最大电流可达 2A。
  然后就是7V转12V了,可是使用升压芯片,直流升压芯片种类挺多,比如常用的LM2577、BT2013、BT2014、MC34063等。
  下面以MC34063举个例子,MC34063可用于升压或降压电压电源变换,电源输入范围2.5V~40V,输出电压范围1.25V~40V,输出电流1.5A,其输出电压公式为VOUT=1.25×(1+R2/R1)。
   原理如下图所示:只要更换电阻R1和R2的值,即可改变输出电压,本人选择R1=2.32K,R2=20K,代入公式VOUT=1.25×(1+20/2.32)≈12V。

   MC34063电路图
    MC34063模块
   两块电池板串联成14V/1A
   14V变12V的电路挺多,也可以使用上图的MC34063电路,该芯片既可降压也可升压。其实最好是知道12V的具体用途,才能有针对性的设计简单而有效的电路。
   假如想设计12V的电源给12V的电池充电,那完全没必要转换了,两块电池板串联的14V就可以直接充,电池充满一般1.15倍左右的标称电压,所以12V的电池充满约14V左右,所以使用14V的充电器才能把电池充满。比如60V的电瓶,其充电器电压约为70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