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m怎么使lcd12864显示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有硬件还要有软件来控制

在自己玩的stm单片机中写入程序,,,,

比如,先初始化IO口以及显示屏,等,一系列过程程序才能显示

网友:
12864是常用的LCD,驱动代码早已成熟,网上搜索一下,肯定会收获不小的。

网友:
网上驱动代码很多啊 12864常用的 搜一下就行

网友:
很简单的 ,用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