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放大器--输入失调电压

楼主:
定义:

1.在运放开环使用时, 加载在两个输入端之间的直流电压使得放大器直流输出电压为 0。

2.当运放接成跟随器且正输入端接地时,输出存在的非 0 电压。

优劣范围: 1µV 以下,属于极优秀的; 100µV 以下的属于较好的;最大的有几十mV。

理解:任何一个放大器,无论开环连接或者反馈连接,当两个输入端都接地时, 理论上输出应该为 0,但运放内部两输入支路无法做到完全平衡,导致输出永远不会是 0。 此时保持放大器负输入端不变,而在正输入端施加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调节它直到输出直流电压变为 0 V,此时正输入端施加的电压的负值即为输入失调电压,用 VOS 表示。 但是,多数情况下,输入失调电压不分正负, 生产厂家会以绝对值表示。

任何一个实际运放都可理解为正端内部串联了一个 VOS,然后进入一个理想运放,如图 2-1 所示。如左图,正端引入一个VOS,则输出为 0,符合标准定义。如右图,跟随器正端接地,实际输出即为 VOS,也符合标准定义。

后果:当一个放大器被设计成 AF倍闭环电压增益(同相输入放大增益,也称噪声增益) 时,如果放大器的失调电压为VOS,则放大电路 0 输入时,输出存在一个等于 AF*VOS的直流电平,此输出被称为输出失调电压。 闭环增益越大,则输出失调电压也越大。

对策:如果被测信号包含直流量且你关心这个直流量,就必须选择 VOS远小于被测直流量的放大器,或者通过运放的调零措施消除这个影响。如果你仅关心被测信号中的交变成分,你可以在输入端和输出端增加交流耦合电路,将其消除。

调零方法:有些运放有两个调零端,按照数据手册提供的方法接电位器调零即可。对没有调零端的运放,可采用外部的输出调零或者输入调零,有标准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
基础知识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