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 运放输出大于电源的问题

楼主:
      之前用Multisim做运放电路仿真时发现运放输出大于电源轨的现象,有时想拿运放当比较器做开环仿真,但在multisim中的仿真结果居然是线性放大,而且输出超过电源电压,非常郁闷,因此之后仿真都是用Cadence 的orcad/Pspice来仿真。不过画个频率响应都要用公式来绘图,信号比较多,操作不简洁。

       后来发现Multisim的Pspice模型可以自己选择,而默认的运放模型是不考虑电源的三端模型(3 Terminal Opamp Model ),所谓的三端就是只考虑同相端、反相端、输出端。如果在添加运放的时候提前选择5 Terminal Opamp Model,那么输出便受到了电源的限制。

设置方式如下:

1,先找到需要的运放型号,例如ne5532,出现以下界面:

2,在右侧Model manufacturer /ID选项卡下选择需要的模型,如下:

3,在选择之前需要查看该模型是3 terminal还是5terminal;所以点击右侧的View model;

出现了该spice模型的描述,如下,第四行标明了5 teminal opamp model;

4,选好模型后,点击ok,放置运放

5,搭电路,仿真,完成。

网友:
仿真软件,就是Pspice模型的问题,设置不对也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