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指标笔记

楼主:
读了《你好放大器》前几页,很好的一本书。作如下笔记。

【输入失调电压】

任何一个放大器,无论开环连接或者反馈连接,当两个输入端都接地时, 理论
上输出应该为 0,但运放内部两输入支路无法做到完全平衡,导致输出永远不会是 0。 此时保持放大器负输入端不变,而在正输入端施加一个可调的直流电压,调节它直到输出直流电压变为 0V,此时正输入端施加的电压的负值即为输入失调电压,用 VOS 表示

输入失调电压大产生的后果:

当放大器被设计成同相放大增益时候,当输入为0时,由于输入失调电压的存在,输出就不是0,这个电压叫做输出失调电压,闭环增益越大,输出失调电压越大。

怎么避免产生输入失调电压?

1.尽量选择Vos小与被测直流量的放大器

2.用运放的调零措施调零消除Vos

【失调电压漂移】

当温度变化、时间持续、供电电压等自变量变化时, 输入失调电压会发生变化。输入失调电压随自变量变化的比值,称为失调电压漂移。

因此,有三种漂移量存在:
1)输入失调电压变化相对于温度变化的比值。是指定温度范围内的平均值,以 µV/°C
为单位,用符号 ΔVOS/ΔT 或者 dVOS/dT 表示。
2)相对于时间的比值,以 µV/MO 为单位,含义是每月变化多少微伏。没有明确的符
号,通常用文字表示。 本文暂用 dVOS/dMO 表示。
3)相对于电源电压变化的比值,以 µV/V 为单位,含义是调好的放大器,当电源电压
发生 1V 变化,会引起失调电压的变化。没有明确的符号,常用文字表示。 此数值在很多
放大器数据手册中没有体现。

      后果:很严重。因为它不能被调零端调零,即便调零完成,它还会带来新的失调。在
高精度、高稳定性要求的场合,选择漂移系数较小的放大器,比失调电压大小更为重要。
对策:

第一, 就是选择高稳定性,也就是上述漂移系数较小的运放。第二,有些运放具有自归零技术,它能不断地测量失调并在处理信号过程中把当前失调电压减掉。这就可以抑制温度变化、时间流逝、电源电压变化引起的新的失调。这很好。但是这种运放内部
都有高频的切换动作,会产生该频率噪声,使用时应该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