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可控硅,除了用光耦以外可不可以用数位电阻来控制斩波呢?

楼主:
rt  ,据了解好像数位电阻耐压和最大电流都不太大,这样做有可行性吗?可不可以先用数位电阻控制一个小晶闸管,再用小晶闸管控制大晶闸管?

网友A:
数位电阻是不是通常只能用在直流环境?

网友:
用数字电位器(数位电阻)控制晶闸管(可控硅),想必就是已经有了数字输入,希望用数字控制晶闸管。更具体地说,输入的数字较某设定数值大则使晶闸管动作,否则不动作。

如果是这样,用片普通的小单片机可能成本更低,控制更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位电阻是不是通常只能用在直流环境?

“数位电阻是不是通常只能用在直流环境?”

是的,只能用于直流环境。

网友:
可控硅主要是导通角和导通角

网友:
可以,但光耦隔离高低压用上更安全

网友:
感谢各位大佬 总结以下各位的意思: "就算可以,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