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语音IC接上功放电路后就没有声音了呢

楼主:
求大神们看看是电路哪里出了问题,喇叭直接接语音IC是可以播放声音的,但是接了功放后就没有声音了,。功放的1脚给的是高

网友:
估计是接插件发生短路、焊接出现短路、功放电路中元件损坏……

既然 “喇叭直接接语音IC是可以播放声音的”,那么你的语音IC输出幅度够大。不妨在接上功放之后用万用表测量你的语音IC是否仍有输出。

网友:
分级检查,在功放的输入给个信号(甚至可以对地触碰当信号),如果喇叭有声音就说明功放部分基本正常。

网友:
功放电路是好的么

连接后挂示波器从语音芯片一级一级查

网友:
再单接一遍语音电路听听还有输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