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时下电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想问一下,同一个电源(例如24V)下并联接三个负载设备(例如负载1,2,3),有什么好的电路可以实现负载1/2同时下电,但是负载3延时一段时间下载(秒级的差距)?谢谢!!!!

网友A:
要秒级差距,那就要看看你的负载3消耗多大电流了。如果负载3消耗电流非常小,例如1uA数量级,可以考虑用电容在这1秒中为负载3供电。如果负载3消耗电流比较大,就要考虑用超级电容甚至用电池在这1秒中为负载3供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秒级差距,那就要看看你的负载3消耗多大电流了。如果负载3消耗电流非常小,例如1uA数量级,可以考虑用电 ...

问题是3个负载是并联的关系,中间还没有开关,怎么保证他们时间的时间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3个负载是并联的关系,中间还没有开关,怎么保证他们时间的时间差呢?

“问题是3个负载是并联的关系,中间还没有开关,怎么保证他们时间的时间差呢?”

看来延时1秒钟这段时间里面,24V电源仍存在,不是靠24V断电来使负载下电。

中间没有开关,那就只能你自己加个开关了。可以使用继电器,也可以用MOS管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