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 花样流水灯(小鸟归巢)C程序

楼主: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姜先生、初一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题目要求:不得使用  数组  以及  延时函数,用 定时器

#include  <STC12C5A60S2.H>//该款单片机的头文件

unsigned int Count_disturb = 0;//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int model = 0;//switch语句中事件变量
unsigned char i = 0, j = 0;//双循环控制变量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1//中断函数
{
    TH0 = -9;
    Count_disturb++;
}

void main()//主函数
{
    P0M0 = 0xff;//推挽输出,加强电流
    TMOD = 0x01;//定时器0选用工作方式1,16位软件重装载初值方式
    TH0 = -9;//默认TL0 = 0,注意:寄存器只能存 非负数,此处编译后,自动转化为TH0 = 65536 - 9
    ET0 = 1;//以下三行均为启动  定时器 的固定操作
    EA = 1;
    TR0 = 1;

    while (1)//主循环
    {
        switch (model)
        {
            case 0:
                    if (Count_disturb == 100)//数字可任意改变,中断一次为2.5ms
                    {
                        P0 = 0x01 << i++;//一般流水灯
                        i = i & 7;//一共8个灯,& 7 为了让8个灯依次点亮后 重复流水
                        Count_disturb = 0;//赋0,进入下一次计时
                        j++;//进入下一次循环的条件j == 7,由此确立,可任意更改数值
                    }
                    break;
 //以下各事件处理 与 事件0 类似

            case 1: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80 | (0x01 << i++);
                        if (i == 6)
                        {
                            j = 7;
                        }
                        i = i & 7;
                        Count_disturb = 0;
                    }
                    break;
            case 2: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C0 | (0x01 << i++);
                        if (i == 5)
                        {
                            j = 7;
                        }
                        i = i & 7;
                        Count_disturb = 0;
                    }
                    break;
            case 3: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E0 | (0x01 << i++);
                        if (i == 4)
                        {
                            j = 7;
                        }
                        i = i & 7;
                        Count_disturb = 0;
                    }
                    break;
            case 4: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F0 | (0x01 << i++);
                        if (i == 3)
                        {
                            j = 7;
                        }
                        i = i & 7;
                        Count_disturb = 0;
                    }
                    break;
            case 5: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F8 | (0x01 << i++);
                        i = i & 7;
                        Count_disturb = 0;
                        if (i == 2)
                        {
                            j = 7;
                        }
                    }
                    break;
            case 6: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FC | (0x01 << i++);
                        i = i & 7;
                        Count_disturb = 0;
                        if (i == 1)
                        {
                            j = 7;
                        }
                    }
                    break;
            case 7: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FE;
                        Count_disturb = 0;
                        j = 7;
                    }
                    break;
            case 8: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0xFF;
                        Count_disturb = 0;
                        j = 7;
                    }
                    break;
            case 9:
                    do
                    {
                        if (Count_disturb == 100)
                        {
                            P0 = ~P0;
                            Count_disturb = 0;
                            i++;
                        }
                    } while (i <= 4);
                    j = 7;
                    i = 0;
                    break;
          }

  //第二重循环
        if (j == 7)
        {
            model++;
            j = 0;
            if (model == 10)
            {
                model = 0;
            }
        }
    }
}

网友A:
谢谢分享,要是加个简单的注释就更好了,便于初学者借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要是加个简单的注释就更好了,便于初学者借鉴。

好的,谢谢建议,已经添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建议,已经添加

呵呵,热心人呀。

网友:
正在学习这个,太好了。谢谢。

网友:
用逻辑做会更简单,简单到最多5行

网友:
学习这个,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