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为什么会保护掉?

楼主:
如图

6个桥的控制信号没有加,电机也没有接,旨在DC_MOT和地之间加上12V的电压,但是为什么直流稳压电源会保护掉不输出?

网友:
“6个桥的控制信号没有加,电机也没有接”

想必是你的6个MOS管门极悬空了。MOS管门极悬空,管子是否导通并不确定,如果管子导通,会把电源输出短路掉,电源当然进入保护状态。

网友:
当然,另一种可能就是6支管子中的某些管子在焊接前或者焊接时已经损坏。这需要拆开仔细测量每一支管子才能够确定。

网友:
DC_MOT和地之间加上12V的电压

等于说G极悬空么?

G极悬空后,感应电压没有释放回路了

网友:
1.说不定你买的芯片是翻新的,里面有代码了。
2.mos管是否在焊接的时候就已经坏了。
3.电路图是否画错了,也就是封装是否正确。
4.万用表自己测一下就能找到问题了。

网友:
是否管子是耗尽型MOS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