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24V5A的电机,接多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
用MOS管驱动24V5A的电机,只做单纯的开关,正常5A电流,启动电流7A,接多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合适?

网友:
"接多大电流的续流二极管合适?"

最多用5A的二极管,甚至3A都可以,毕竟你的电机不是用PWM控制转速。

网友A:
如果你是用功率MOS管全桥接法控制电机转向,那么不用续流二极管都行。功率MOS管内部有个因工艺限制而自动产生的二极管(仔细看看该型号MOS管手册)。这个寄生二极管关断延迟较大,但对电动机续流来说足够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用功率MOS管全桥接法控制电机转向,那么不用续流二极管都行。功率MOS管内部有个因工艺限制而自动产 ...

好的,谢谢

网友:
做续流二极管用,按稍大的电流选

还有,尽量选择速度快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