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地干扰问题?(补上电路图,用USB 5V 1A供电)

楼主:
接地干扰问题?
目前在做测试水质的实验(酸碱度、溶氧那些),测试水质设备是透过USB adapter供电(没接大地),本身电路有预留隔离电路。但目前测试没上件。
测试时遇到一个很奇怪的状况。感测器在测量时,受到水体内的的小马达干扰,导致感测器读值异常。狀況如下:

馬達存在水裡的時候感測器完全讀取不到值(ADC讀值趨近於0),
馬達移出水面的時候感測器讀值就會恢復正常
馬達移除大地之後放入水中感測器也會讀取正常

1.我觉得接上隔离电路应该可以解这问题?
2.想请问的是为什么移除大地可以也可以解这问题?

网友A:
“为什么移除大地可以也可以解这问题?”

估计是小马达的电源与马达的地线(外壳和铁心)之间的分布电容流过的电流同时也流过了传感器的地线。

网友B:
还是要看测试水质设备的设备安装说明中,要求接地如何接

隔离电路如何接,需要好好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看测试水质设备的设备安装说明中,要求接地如何接 隔离电路如何接,需要好好看看

测试设备是打算自己开发,之后打算放在一般的家用鱼缸使用,但是很多一般家用水质设备似乎没有接地这件事情。
隔离电路目前打算是先把感测器,跟其他的线路隔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移除大地可以也可以解这问题?” 估计是小马达的电源与马达的地线(外壳和铁心)之间的 ...

马达是放在水里。所以意思是马达(漏?)电流透过水体流向设备的感测器,所以造成影响?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隔离电路是不是可能也没用?

网友:
一般家用储水设备没有接地这件事情。
隔离电路目前打算是先把感测器,跟其他的线路隔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马达是放在水里。所以意思是马达(漏?)电流透过水体流向设备的感测器,所以造成影响?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 ...

家用鱼缸自然没有接地这回事,可以看做是悬浮的,与交流市电之间具有分布电容。

如果你的马达外壳接大地,反倒是交流市电电压会通过传感器(接鱼缸中的水)和马达再通过马达与交流市电之间的分布电容流入大地。此电流在传感器与马达之间的联接线上的压降产生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马达是放在水里。所以意思是马达(漏?)电流透过水体流向设备的感测器,所以造成影响?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 ...

不妨试试将鱼缸中的水与大地联接,如果干扰有变化,则证明鱼缸悬浮造成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马达是放在水里。所以意思是马达(漏?)电流透过水体流向设备的感测器,所以造成影响?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 ...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隔离电路是不是可能也没用?”

估计是没有什么用。再说,家用鱼缸水质检测,对价格应该相当敏感。加入隔离电路必定增加成本,很可能用户不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试试将鱼缸中的水与大地联接,如果干扰有变化,则证明鱼缸悬浮造成干扰。

是指将鱼缸水和马达同时接大地吗?
鱼缸水要接地感觉有点难度...找个一般电脑3脚插头只留接地把另两条线剪掉再试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隔离电路是不是可能也没用?” 估计是没有什么用。再说,家用鱼缸水质 ...

解决不了的话,感觉产品就不能卖。市面上应该也有很多接线式的水质检测器,不知道是怎么做到不被干扰又低成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家用鱼缸自然没有接地这回事,可以看做是悬浮的,与交流市电之间具有分布电容。 如果你的马达外壳接大 ...

这边可能对干扰没有说清楚。
马达存在水里的时候感测器完全读取不到值(ADC读值趋近于0),
马达移出水面的时候感测器读值就会恢复正常
马达移除大地之后放入水中感测器也会读取正常

网友D:
看楼主描述,应为传感器与电机所接的大地回路通过水体短路所致。解决方法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具体电路又如何,大地、电源、系统的参考地的电气回路关系必须弄清,所以电路图要完整,至少是电气图要完整。

网友E:
与13楼同感。在论坛提问题,最好将问题和盘托出,否则别人很难获得完整的信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被带到沟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与13楼同感。在论坛提问题,最好将问题和盘托出,否则别人很难获得完整的信息,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被 ...

了解,謝謝提醒。補上電路圖,用USB 5V 1A 供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楼主描述,应为传感器与电机所接的大地回路通过水体短路所致。解决方法要看你用的是什么传感器,具体电路 ...

了解,謝謝提醒。補上電路圖,用USB 5V 1A 供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如果对感测器做隔离电路是不是可能也没用?” 估计是没有什么用。再说,家用鱼缸水质 ...

補上電路圖,用USB 5V 1A 供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補上電路圖,用USB 5V 1A 供電

你的电动机,是否和测量电路以及传感器一起,都由USB口供电?图中未见何处为电动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动机,是否和测量电路以及传感器一起,都由USB口供电?图中未见何处为电动机供电。

电动机是外购的,是厂商提供的adpater。很大一个类似笔电的充电器外观

https://www.bulkreefsupply.com/vectra-s1-dc-1400-gph-ecotech-marine.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1-21 14:49 你的电动机,是否和测量电路以及传感器一起,都由USB口供电?图中未见 ...

我很想知道:这样的电动机,你是怎么样将其外壳接大地的?

网友:
移出水面的时候感测器读值就会恢复正常

感觉还是马达的干扰感测器造成

查干扰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au30729 发表于 2019-11-21 15:28 maychang 发表于 2019-11-21 14:49 你的电动机,是否和测量电路以及传 ...

它附的电源有提供三个端子。正常不就是N、L、地吗?
我把我假设地那个端子拔到以后,它就不会对水里的感应器发生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它附的电源有提供三个端子。正常不就是N、L、地吗? 我把我假设地那个端子拔到以后,它就不会对水里的感 ...

好。这一侧清楚了。

你的USB口为传感器和AD芯片等供电,USB口的电是从哪里来的?是台式计算机上的USB口取电,还是用手机充电器之类的设备取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好。这一侧清楚了。 你的USB口为传感器和AD芯片等供电,USB口的电是从哪里来的?是台式计算机上的USB ...

是类似手机充电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手机充电器的

那么,你发现的现像就比较容易解释了。

类似手机充电器的USB电源,必定只有两条插入电源插座的引脚,没有地线引脚。这种电源的输出端(即USB口)对大地的电压由其内部开关电源变压器初级次级分布电容决定,通常是处于接近零(即大地)到220V之间。这一点你可以用块高内阻交流电压表,接在你的USB口与大地之间(手机充电器当然必须插到电源插座上并且通上220V交流电),看看是否有电压。接大地,可以接到自来水管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手机充电器的

前面你已经说明:为电机供电的电源插头中间那条腿接通就会产生干扰。

电源插头中间那条腿插入插座,就把电动机外壳接了大地(可能没有直流的联接,但必定二者之间电容相当大,对交流阻抗比较小)。于是,鱼缸里的水也接了大地。

鱼缸中水是零电位,你的探头和采集电路等等却对大地不是零,而是具有一定交流电压。显然探头与水之间的电压会对传感器产生极大的干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类似手机充电器的

解决的方法:使传感器、采集电路……总之由USB口供电的所有电路与电动机外壳保持良好的电气联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方法:使传感器、采集电路……总之由USB口供电的所有电路与电动机外壳保持良好的电气 ...

谢谢说明,这样比较清楚是为什么造成这个状况了!
所以,我必须要将我电路上的GND最后也接上大地来和电动机做联接来避免这个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说明,这样比较清楚是为什么造成这个状况了! 所以,我必须要将我电路上的GND最后也接上大地来和电动 ...

"我必须要将我电路上的GND最后也接上大地来和电动机做联接来避免这个状况?"

如果你的电路也接大地,电动机也接大地,而这两条接地线都比较长,则不一定能够消除干扰,因为这两条线上也会有压降。最好是电动机和你的测量电路共用一个电源,且有公共的地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说明,这样比较清楚是为什么造成这个状况了! 所以,我必须要将我电路上的GND最后也接上大地来和电动 ...

想要联接电动机外壳和你的电路的“地”,这根联接线最好是就近直接联接,不宜绕来绕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要联接电动机外壳和你的电路的“地”,这根联接线最好是就近直接联接,不宜绕来绕去。

了解,共用电源容易解决。

再想办法把地线接到电路板上测试。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