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低通滤波器的参数

楼主:
想要得到100HZ的截止频率,那么R3B  R4B  R5B怎么算?

网友:
来自 2楼

楼主的这个电路是一个三阶低通滤波器。

张老师说搜我的帖子,不过很抱歉,在我的那个帖子里没有讲到这种结构的三阶滤波器。

这种用一个运放实现的三阶滤波器,其截止角频率等于三个电阻和三个电容乘积的倒数的三次根。在首楼的图中,截止频率为100Hz的电路中,三个电容已经是截止频率为10Hz的1/10,所以三个电阻不用改变,即R3B=R2A,R4B=R3A,R5B=R4A。

网友:
网上找的截图

网友:
搜gmchen老师的帖子。

这是其中一篇《漫话有源滤波器——低通滤波器篇》

网友:
当然这个结果的前提是原来的电路计算没有错误。

我大概算了一下,按图中的参数,截止频率似乎是9.3Hz。不过考虑到电容通常有较大的误差,这个结果也是正常的。

网友A:
补充一个更正:

4楼的结论“这种三阶滤波器,其截止角频率等于三个电阻和三个电容乘积的倒数的三次根”只适用于巴特沃斯型滤波器。我没有验算楼主的滤波器是否为巴特沃斯型滤波器,所以若首楼的滤波器不是按照巴特沃斯型设计的话,那么5楼的计算结果可能是错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充一个更正: 4楼的结论“这种三阶滤波器,其截止角频率等于三个电阻和三个电容乘积的倒数的三次 ...

请问这个运放的放大倍数是2么?

网友:
这是原有的设计,我是想把他在多加几段频率,即0.1~100HZ    0.1~10K   0.1~1M,但却不知道这个算法

网友:
这个放大器在通带的放大倍数就是2.

如果是巴特沃斯型低通滤波器,那么在通带的放大倍数=2,三个电容的值相同=C,要求的截止角频率=2*pi*fc条件下,三个电阻应该满足以下关系:

(R1+R3)*C=2/(2*pi*fc)

(2*R1+R2)*R3*C^2=2/[(2*pi*fc)^2]

R1*R2*R3*C^3=1/[(2*pi*fc)^3]

上述三个电阻R1、R2、R3在电路图中对应的位置是R25、R26、R27

网友A:
楼主可以自行计算一下,原来的参数是否满足巴特沃斯滤波器的要求。

网友:
要提醒楼主一点:由于电容的参数误差较大,实际制作时最好选用质量较好的电容,否则很难保证滤波器的性能参数。

网友A:
还有一点,运放LMP7732的带宽只有21MHz,做1kHz低通肯定没问题,做1MHz低通时要考虑它的GBP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自行计算一下,原来的参数是否满足巴特沃斯滤波器的要求。

没太会算

网友:
很简单的计算。

巴特沃斯型低通滤波器,放大倍数=2,三个电容的值相同=C=100*10^-9,截止角频率=2*pi*fc=2*3.14*100=628,三个电阻应该满足以下关系:

(R2+R4)*100*(10^-9)=2/628

(2*R2+R3)*R4*[(100*10^-9)^2]=2/[628^2]

R2*R3*R4*[(100*10^-9)^3]=1/[628^3]

这个三元方程应该会解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这个电路是一个三阶低通滤波器。 张老师说搜我的帖子,不过很抱歉,在我的那个帖子里没有讲到这种 ...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截止频率增大10倍,电容就减小10倍,电阻的值应该不变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截止频率增大10倍,电容就减小10倍,电阻的值应该不变是么?

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zk643 发表于 2020-7-3 16:24 没太会算 很简单的计算。 巴特沃斯型低通滤波器,放大倍数=2,三个 ...

2πfc 不是应该=2*3.14*100*100*10^-9么,怎么是2*3.14*1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2πfc 不是应该=2*3.14*100*100*10^-9么,怎么是2*3.14*100呢?

fc是一个变量:截止频率,Cut-off frequency,c是下标,不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点,运放LMP7732的带宽只有21MHz,做1kHz低通肯定没问题,做1MHz低通时要考虑它的GBP的影响。

运放换成4896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mchen 发表于 2019-11-22 17:39 还有一点,运放LMP7732的带宽只有21MHz,做1kHz低通肯定没问题,做1MHz ...

4896是什么运放?前缀是什么?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