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的ST-LINK改成1.8V电脑无法识别硬件

楼主:
要调试LIS25BA这个传感器,手里没有电平转换芯片就想着把NUCLEO都改成1.8V供电

为了调试方便我先把ST-LINK的3.3VLDO换成1.8V,然后插电脑就提示硬件无法识别了

网友A:
当然无法工作,USB电平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无法工作,USB电平不对

有什么好方法没

网友B:
单独给LIS25BA供电,加上电平转换芯片给I2C用。

网友C:
USB PHY必须要3.3V以上才可以工作。 把两边VDD断开,Nucleo上的主MCU用1.8V,ST-Link部分用3.3V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单独给LIS25BA供电,加上电平转换芯片给I2C用。

手里没有电平转换的板子,一会看看改一下IKS01A3,看能不能凑够I2C和TDM引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 PHY必须要3.3V以上才可以工作。 把两边VDD断开,Nucleo上的主MCU用1.8V,ST-Link部分用3.3V可以。

MCU使用1.8V ST-LINK使用3.3V他们能通信正常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SB PHY必须要3.3V以上才可以工作。 把两边VDD断开,Nucleo上的主MCU用1.8V,ST-Link部分用3.3V可以。

可以在调试时使用3.3V下完程序后再把调试器断开,MCU使用1.8V与LIS25BA通信

但是看了一下STM32L4R5的USB通信电压,也要3.0V以上,即使能和LIS25BA通信也不能单片机的数据发送到电脑

刚才把LDO又换回3.3V了

研究一下IKS01A3好像改一些跳线能凑够6条1.8V数据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手里没有电平转换的板子,一会看看改一下IKS01A3,看能不能凑够I2C和TDM引脚

实在不行可以把我的IKS01A3寄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行可以把我的IKS01A3寄给你

谢谢,不麻烦了,我先试试应该可以,如果不行就淘个电平转换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调试时使用3.3V下完程序后再把调试器断开,MCU使用1.8V与LIS25BA通信 但是看了一下STM32L4R5的U ...

L4R5的VDDUSB脚的锡桥断开,单独接到3.3V以上,不要和VDD接一起,就可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CU使用1.8V ST-LINK使用3.3V他们能通信正常吗?

没问题,SWDIO, SWCLK 脚都是耐5V输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4R5的VDDUSB脚的锡桥断开,单独接到3.3V以上,不要和VDD接一起,就可以解决。

好,我先试试IKS01A3做电平转换,如果不行再试试这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SWDIO, SWCLK 脚都是耐5V输入的。

我是怕MCU 1.8V的高电平输出不能被3.3V的ST-LINK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怕MCU 1.8V的高电平输出不能被3.3V的ST-LINK识别

我用L476是这么用的,外接ST-Link SWD调试可以。

1.8V如果通信有问题的话,稍微高一点,比如1.85V.   或者把ST-Link电压降一点到3.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