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sm330lxh驱动!!!

楼主:
5芯积分

求asm330lxh驱动!!!

nmg

网友A:
没找到asm330lxh的驱动

这里有asm330lhh的资料,你对比一下他们的寄存器是否相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07784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asm330lxh的驱动 这里有asm330lhh的资料,你对比一下他们的寄存器是否相同 http://b ...

谢谢,比对过了,差别很大

nm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比对过了,差别很大

收到可爱的st工程师的回复,有asm330lxh的linux驱动,不知道你这里能不能用上。

Everyone can find our MEMS overall SW offer on the link below.

MCU driver

Linux Input dri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