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PFC,采用VIENNA拓扑的电流环不收敛

楼主:
        三相PFC,采用VIENNA拓扑,采样了DQ旋转矢量的方式来做,但是过程较复杂,仿真调试了很久,电流环始终没有效果,无法做到电流正弦。

        不理解电流内环,ID和IQ两个PI模块的含义,这两个模块如何达到控制ID和IQ的目的。闭环仿真看到的IQ的PI环一直处于发散不收敛状态,ID的PI环也是处于震荡很频繁的状态。但是单独修改一个PI环的参数,又会同时影响另外一个PI环的波形。

        哪位做个这个方案的,指点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现象。

网友:
下图1所示为ID的PI环波形,下图2所示为IQ的PI环波形

网友:
三电平的空间矢量脉宽控制方式。现在的仿真得到的电流波形  都是乱的,对于那个两个电流PI环,好像无法做到ID环控制ID电流,IQ环控制IQ电流。怎么去调节这两个环的PI参数?

网友A:
“单独修改一个PI环的参数,又会同时影响另外一个PI环的波形。”

“无法做到ID环控制ID电流,IQ环控制IQ电流?”

没解耦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独修改一个PI环的参数,又会同时影响另外一个PI环的波形。” “无法做到ID环控制ID ...

解耦了,公式应该没错,不知道是不是VIENNA计算矢量到输出PWM波形这一段的公式或者判断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耦了,公式应该没错,不知道是不是VIENNA计算矢量到输出PWM波形这一段的公式或者判断哪个地方有问题

没有人回复这块的问题   是不是因为做这块的人员相对较小   刚开始研究这块,求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