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1509输出电压时纹波比较大

楼主:
目前有个板子上用的是TD1509-P5,输出电流大概在30ma左右,电感选用的是47uh/1a的,输出电容是100uF的高频电解电容。但是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输出电压会有0.2V的纹波,高低温测试时,纹波会变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根据手册算的电感也对,而且实际测试中电感量基本不变,不过输出处的高频电解电容的容量不知道怎么算?

网友A:
高低温测试时,纹波会变大,,

电解电容的问题,esr的因素

低温度时,纹波相应更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低温测试时,纹波会变大,, 电解电容的问题,esr的因素 低温度时,纹波相应更大

在正常温度时,输出电解电容的值是怎么计算的呢?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正常温度时,输出电解电容的值是怎么计算的呢?不太明白

可以到下载中心找些看看

点击下面链接

点击查找资料

网友:
在低温(-20~ -40度)下,电解电容的ESR会变得很大,是常温的10倍以上,所以低温下纹波变大很正常。有的时候甚至在低温下,会出现振荡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