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叫RT-THREAD例程吗??????

楼主:
大家都知道,操作系统是得去建立栈区的,有自己的任务,可是我今天看了一个例程如下:

  • #include <rtthread.h>
  • #include <rtdevice.h>
  • #include <board.h>
  • #include <drv_lcd.h>
  • #include <rttlogo.h>
  • int main(void)
  • {
  • /* 清屏 */
  • lcd_clear(WHITE);
  • /* 显示 RT-Thread logo */
  • lcd_show_image(0, 0, 240, 69, image_rttlogo);
  • /* 设置背景色和前景色 */
  • lcd_set_color(WHITE, BLACK);
  • /* 在 LCD 上显示字符 */
  • lcd_show_string(10, 69, 16, "Hello, RT-Thread!");
  • lcd_show_string(10, 69+16, 24, "RT-Thread");
  • lcd_show_string(10, 69+16+24, 32, "RT-Thread");
  • /* 在 LCD 上画线 */
  • lcd_draw_line(0, 69+16+24+32, 240, 69+16+24+32);
  • /* 在 LCD 上画一个同心圆 */
  • lcd_draw_point(120, 194);
  • for (int i = 0; i < 46; i += 4)
  • {
  • lcd_draw_circle(120, 194, i);
  • }
  • return 0;
  • }

请问各位这叫RT-THREAD例程吗,只不过是像STM32的库,只不过是掉用了RT-THREAD库。这也叫RT-thread例程吗???????

网友:
国产的东西太认真你就输了。

网友:
这是凑数的

网友:
这个也是调用了rt的一个包,简单试用LCD的演示。

RT-thread 是很认真的,看github上的资源就清楚了。

这个例程先引用基本rt库,然后加载rt-device,再加载lcd驱动。到显示的时候就已经代码很简单了。

RT的逻辑比想象的要复杂,不是一个简单的freertos替换,这个不是重点,而是在rt上加载了非常多的第三方的包。

这个例程是第二层的硬件驱动,你这个是使用了官板的,所以中间硬件的驱动都加载和build成功了,我用非官板在menuconfig上直接挂掉,自定义的硬件无法加载成功,时间不够,估计要退赛了。

既然用了官板就试着加载http和云token如移动onenet等,应该都可以快速开发。

这个是纯国产的软件,但是确实是一个精品,支持生态不那么好,只是对stm的友好,这个也没有办法,都是自己搞,厂家没有支持就不好办。

如果需要只使用rt,使用rt-thread-nano就可以了。

网友:
算,只是和你的预期不同而已。用了RT-Thread的库实现了LCD高级操作,当然算。STM32的标准库里没有 lcd_draw_circle() 这样的东西。虽然是库函数,不能单独把函数实现抓出来脱离RT-Thread用。

网友:
其实也无所谓,只要最后把东西搞出来就行,我还是继续看书吧,感觉两者的基础我都不行啊

网友:
楼主看的应该是06_driver_lcd这个demo吧,  看看最下面的几个就知道RTT的牛掰之处了, 你看的那个不需要用线程,所以没有加,就算用ucos freertos也可以这样写啊。
就像拿个helloworld来比较各个语言的优劣没有意义一样, 拿个不需要线程的简单demo,来比较各个操作系统也没意义的。

网友:
自己创建任务就可以了。OS已经在运行,IDLE任务。

intersil Techwell应用工程师

网友:
其实他是不是操作系统我也不太关心,还是看能不能实现功能,只关心结果不关心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