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管用作电源开关注意事项

楼主:
PMOS管用作电源开关注意事项:PMOS管作电源开关时因开关速度过快导致电源被拉下
最近在设计电路时踩了一个坑,给大家分享下。

在电路中用到了三极管和MOS管做电源开关,原有问题电路如下图:POWER_RESET为高,Q4和Q2均导通,电源接通; POWER_RESET为低时,Q4和Q2均不导通,电源不通。

做好PCB板,焊上相应器件,上电发现电路工作不正常,表现为,在POWER_RESET突然变高时,即电源3V3突然接通时,前级电源DCDC_3V3被拉下。用示波器测量如下:

那么是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开关的开启速度过快,瞬间导通,而后级3V3电源有很多电路均在使用,会接了很多滤波电容,总电容量很大。在电源突然接通的时候,需要对这些电容进行充电,电容量大,导致刚开始需要的电流很大,而前级来不及提供,导致电源被拉下。
知道了问题的原因,那么如何修正呢?那就需要让开关不能打开过快,需要慢慢打开。改进电路如下。

首先C169可以让Q4导通时间变缓,这是一方面。然后C168和R171可以让Q3导通变缓。
Q4导通前Q3的Vgs=0。当Q4由不导通变为导通时,因为Q3的GS上面有电容,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Q3的G极不会马上被拉低,而是需要通过R171对电容C168和C167进行充电,充电的过程就是G极电压变低的过程,即Vgs是慢慢变化的,所以Q3也是慢慢导通的,开启的速度取决于C167和C168及R171的值。

网友:
不如串个电感吧?或加大前面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