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 315/433MHz RF无线收发模块

楼主:
貌似又是为了找个合适的库文件进行了N多周折。

元件如下图(左边为接收模块,右边为发送模块):

接线图如下:

以下为控制代码:
【库文件:RCSwitch】点此下载
【注意点:接收模块数据线要接到Arduino的中断口】

//引用库文件
#include <RCSwitch.h>
RCSwitch myFa = RCSwitch();//定义发送端
RCSwitch myShou = RCSwitch();//定义接收端
unsigned long i = 0; //注意,这里的数据类型,不能用int,不然发不了完整的24位数据。
void setup(){
   myFa.enableTransmit(6);//发送端接6号口(或其它口)
   myShou.enableReceive(0);//接收端接中断0(中断0为Arduino的2口,中断1为Arduino的3口)
  Serial.begin(9600);//打开串口调试
}
void loop(){
  i = i+1;
  myFa.send(i, 24);//发送端发送数据,i为数字,24为最大位数。经测试,当数字的位数大于24时,就会停止发送。
  if (myShou.available()) {
      int value = myShou.getReceivedValue();//接收端获取数据
      if (value != 0) {
          Serial.println(i);
      }
      myShou.resetAvailable();//接收端重设活动状态。估计上次接收后,就把该状态改了,所以这里要重新设置。
  }
  delay(1000);
}

如果要对接其它不同频率的遥控器,需要设置对应的pulse值,否则可能无法成功。
方法如下:

刷入RCSwitch 例程中的 ReceiveDemo_Advanced,查看遥控器发送的数据的详细信息。

记住 PulseLength 的值,然后在代码中设置:

OK,试试吧,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