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兆交换机连几个摄像头

楼主:
我用一个上行口为千兆的16口百兆交换机能连15个摄像头吗?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稳不稳定主要取决于你的摄像机配置。

根据以上数据,4k视频的最低带宽是25Mbit/s,1080p的最低带宽是5.0Mbit/s,720p的最低带宽是3.0Mbit/s

以上码流也可以进行一定范围内的微调,主要看你的摄像机支持到什么程度。

网友:
只要单个摄像头的峰值码流率小于100M且所有摄像头的峰值码流率之和小于1000M即可,但要完全无卡顿需要留取20%的余量。注意计算时考虑的是峰值码流率,不能仅考虑平均码流率。

网友:
已经接好15个200万摄像头,运行稳定!

网友:
推荐摄像头sensor产品料号
PS5520LT   PS5230LT  PS5250LT  PS5510LT  PS5280LT   PS5270LT  PS5260LT-AA  PS5250LT-AA
PS5150LT   PS5260LT  PS5268LT  PAS5130LT-AA  PAS6366LT

深圳市全球芯科技 有限公司(加密芯片/SRAM/pSRAM/图像传感器 13924645577 )

网友:
学习了

yyqf2008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