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DSP 库的FFT算法点数增加到8192的疑问?

楼主:
   最近要用到ARM M4的芯片做一个FFT算法,对音频信号做分析;但是ARM 的DSP库最大只有4096个点的FFT算法;

   若要做8192的FFT,要生成一个旋转因子表与位反转表,但是位反转表不知道怎么生成?希望有网友帮忙解释一下;

方案一:打算看能不能自己修改出一个8192点的FFT;

调用函数:

void arm_cfft_f32(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 S,
    float32_t * p1,
    uint8_t ifftFlag,
    uint8_t bitReverseFlag)

Parameters 参数解释
    [in]    S    points to an instance of the floating-point CFFT structure
    [in,out]    p1    points to the complex data buffer of size 2*fftLen. Processing occurs in-place
    [in]    ifftFlag    flag that selects transform direction

        value = 0: forward transform
        value = 1: inverse transform

    [in]    bitReverseFlag    flag that enables / disables bit reversal of output

        value = 0: disables bit reversal of output
        value = 1: enables bit reversal of output

这其中S里包含旋转因子表与位反转表;

如16点的:

const arm_cfft_instance_f32 arm_cfft_sR_f32_len16 = {
    16, twiddleCoef_16, armBitRevIndexTable16, ARMBITREVINDEXTABLE__16_TABLE_LENGTH
};

旋转因子生成有函数,所以8192的也能生成;

/**
* \par
* Example code for Floating-point Twiddle factors Generation:
* \par
* <pre>for(i = 0; i< N/; i++)
* {
*    twiddleCoef[2*i]= cos(i * 2*PI/(float)N);
*    twiddleCoef[2*i+1]= sin(i * 2*PI/(float)N);
* } </pre>
* \par
* where N = 16    and PI = 3.14159265358979
* \par
* Cos and Sin values are in interleaved fashion
*
*/
const float32_t twiddleCoef_16[32] = {
    1.000000000f,  0.000000000f,
    0.923879533f,  0.382683432f,
    0.707106781f,  0.707106781f,
    0.382683432f,  0.923879533f,
    0.000000000f,  1.000000000f,
   -0.382683432f,  0.923879533f,
   -0.707106781f,  0.707106781f,
   -0.923879533f,  0.382683432f,
   -1.000000000f,  0.000000000f,
   -0.923879533f, -0.382683432f,
   -0.707106781f, -0.707106781f,
   -0.382683432f, -0.923879533f,
   -0.000000000f, -1.000000000f,
    0.382683432f, -0.923879533f,
    0.707106781f, -0.707106781f,
    0.923879533f, -0.382683432f
};

反转表,为个表没看懂是怎么生成的,希望有网友帮忙解释一下;

const uint16_t armBitRevIndexTable16[ARMBITREVINDEXTABLE__16_TABLE_LENGTH] =
{
   //8x2, size 20
   8,64, 24,72, 16,64, 40,80, 32,64, 56,88, 48,72, 88,104, 72,96, 104,112
};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分析20kHz以上频率的信号,需要更高的频率分辨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有解决吗,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分析20kHz以上频率的信号,需要更高的频率分辨 ...

已经解决,用程序自己生成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