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5118规格书,应用和实现一章节,“最小负载电流(CCM操作)=600mA”,是什么意思 ?

楼主:
见附图一
LM5118规格书,8.2.1 设计要求 中,最小负载电流(CCM操作)=600mA。

附图二为 设计要求 中提到的图19。

请问
1. 这里说的“最小负载电流(CCM操作)=600mA”是什么意思 ?
2. 如果没600mA的负载电流,buck-boost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
3. 是不是用LM5118设计的buck-boost电源都有 最小负载电流 这个要求 ?

非常感谢!

说明:
1. CCM:电感连续导通模式;
2. 附件为LM5118规格书。

附图一

附图二

附件

网友:
DCDC 连续导通模式最小负载电流,,,,

网友A:
开关器件,在负载电流较大的时都是工作CCM模式,

通常电感的电流工作于CCM连续电流模式,电感的平均电流即为输出的负载电流,当负载电流降低时一定值,变换器进入临界电流模式,,,,

网友:
1. 这里说的“最小负载电流(CCM操作)=600mA”是什么意思 ?

这是电感量一定(可能就是图中标注的10uH)条件下,为使该开关电源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CCM),所必须的最小负载电流。若是负载电流小于此值(负载电阻较大),则不能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将进入电流断续模式。

网友:
3. 是不是用LM5118设计的buck-boost电源都有 最小负载电流 这个要求 ?

开关电源通常有电流连续和电流断续两种工作模式。负载电流低到多少就会从连续转入断续,那要看开关工作频率、占空比、电感量……这些条件变化了,保证电流连续的最小负载电流也会发生变化。

网友B:
2. 如果没600mA的负载电流,buck-boost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

这个不知道,没有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

工作于电流连续模式和工作于电流断续,两种工作情况的传输函数不同,在一种工作情况下负反馈是稳定的,由于负载电流变化转入另一种工作情况可能变成不稳定,可能会产生振荡。当然,也可以将反馈设计成两种工作情况下均稳定,但那往往要牺牲反应快速性。

网友:
最小CCM电流也就是临界模式电流,是用来计算电感量的,几乎所有的控制器都不会傻到规定一个最小负载电流。

3楼的说法有问题,如果是BUCK,无论什么模式,电感平均电流都等于负载电流,BUCK和BUCK-BOOST的话,电感平均电流一定大于负载电流

网友C:
楼主可能不了解BUCK的电感纹波系数,TI绝大多数情况推荐0.4, 而截图中的600mA, 是datasheet中3A额定电流的情况,临界模式下的电感峰值电流=0.4*3=1.2A,那么对应的I(load)=1.2/2=0.6(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器件,在负载电流较大的时都是工作CCM模式, 通常电感的电流工作于CCM连续电流模式,电感的平均电流 ...

谢谢版主!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2. 如果没600mA的负载电流,buck-boost电路还能正常工作吗 ? 这个不知道,没有仔细看该芯片datasheet。 ...

谢谢maychang老师的耐心指点!

从XX论坛到现在,一直都能看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能不了解BUCK的电感纹波系数,TI绝大多数情况推荐0.4, 而截图中的600mA, 是datasheet中3A额定电流的 ...

谢谢 PowerAnts 老前辈的耐心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