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它STM32H750之五(利用定时器产生指定PWM脉冲数)

楼主:
    楼主以往项目中有用到要输出指定脉冲数的PWM,刚好也在H750试了一下,产生指定脉冲数,利用cubemx生成代码,及其方便即可开发出来。

 楼主在此贴简单使用两种方式来输出指定脉冲数,第一是利用RepetitionCounter 重复计数器来得出脉冲数,不过这个方案最大只能输出255个脉冲,原因是重复计数器最大只能255. 第二个是利用PWM+中断,在中断里面判断PWM数量是否达到指定脉冲数 达到就停止PWM输出。

此内容由EEWORLD论坛网友RCSN原创,如需转载或用于商业用途需征得作者同意并注明出处

网友:
 先说第一个方式,利用重复计数器来输出指定脉冲数,这种方式只能适用高级定时器或者通用定时器中。

然后直接生成代码。生成好之后,需要自己加个代码,

网友:
通过以上的两个回调接口,第一个是判断指定PWM输出是否完成,内部判断下次数是否达到脉冲数,第二个回调是计数器溢出更新,更新了说明重复计数器已经向下或向上溢出指定的计数数量,以此可以作为脉冲数输出数量是否完成

网友:
 写好之后,烧录进入板子后发现开始或者结尾都会有个小脉冲,这个对于精确控制相关器件是不允许的。

  后来发现是示波器输入内阻大,IO加内部上拉后正常输出。PWM输出需要硬件上下拉。

网友A:
这么用软件开销太大,每个脉冲后都得中断,高频脉冲也做不到。

若用一个Slave Timer负责产生PWM, 用另外一个Master Timer定时(OPM模式)去Gate它,就可以算好时间后一次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用软件开销太大,每个脉冲后都得中断,高频脉冲也做不到。

若用一个Slave Timer负责产生PWM, 用另外 ...

在脉冲数不超过255,使用单脉冲模式,只需要一次中断即可,不需要另外去搞个定时器触发。但是脉冲数超过255,用你的方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用软件开销太大,每个脉冲后都得中断,高频脉冲也做不到。

若用一个Slave Timer负责产生PWM, 用另外 ...

我想想h750多达18个+定时器,用一个定时器作为master,其实也不算啥,我抽空下个帖子用cubemx搞这个方案生成

网友B:
RC  互补的输出,停止了两个管脚是是那么电平都是低吗?

比如下图的BUCK同步整流电路,如果VT 和 SR是PWM互补输出,电路正常工作。现在需要让电路不工作,VT和SR都处于截止的状态,应该如何配置和操作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C  互补的输出,停止了两个管脚是是那么电平都是低吗?   比如下图的BUCK同步整流电路, ...

可以不是都为低,可以根据PWM模式和PWM极性来配置。要设置为PWM输出或者固定电平输出,分别开启或者禁止计数器即可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应用,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不是都为低,可以根据PWM模式和PWM极性来配置。要设置为PWM输出或者固定电平输出,分别开启或者禁止 ...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应用,楼主厉害!

    不知道能否分享下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