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开关是什么原理?

楼主:
各位大神,现某宝卖的用单片机控制的单开双控触摸开关是什么原理?单开单控简单,可是单开双控是怎么实现的呢?求解.

网友:
触摸开关是靠电路实现的,需要具体电路图。

网友A:
可以问问卖家
是不是两个触摸面板放在两个地方 两个都能开关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问问卖家 是不是两个触摸面板放在两个地方 两个都能开关灯?

嗯,就是这一种。只是不明白怎么实现两边都能控制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就是这一种。只是不明白怎么实现两边都能控制灯.

如果有单独的继电器控制盒,相当两个相同的遥控器都能控制电视

如果电线是接在其中一个开关上的,那么这个开关同时还是射频接收器,另一个是发送器

如果电线是接在两个开关上的,这就可正常的双控开关原理一样

网友:
记得有的触摸开关是平板电容器的原理,配合电路检测上升沿,原子的开发板上有触摸按键,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
基本上都是属于电容式触摸,有很多面向家电类的MCU都会内建触摸按键硬件模块(实际上就是提供了计数器+比较器)。

百度搜索:ST方案:Touch Sensing Controller;Ti方案 基于MSP430的触摸按键;

eeworld现成方案介绍:https://news.eeworld.com.cn/dygl/2012/0218/article_10317.html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的解答,某宝的一开双控开关是这样的,说明上说是C端不能接强电,那么C端是接单片机的控制信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