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说汽车保险丝

楼主:
什么是汽车保险丝?保险丝,是我们习惯的称呼,而它官方名称叫“熔断器”。汽车保险丝的用途与家里保险丝的作用大同小异,当电路电流异常并超过其额定电流时熔断起到电路保护屏障的作用。车用保险丝大致分为两种快熔断保险丝和慢熔断保险丝。

汽车常用保险丝有高电流保险丝和中低电流保险丝。

一般较容易接触到的为中低电流保险丝。

中低电流保险大致可分为片式保险丝(包括自动保险丝盒迷你保险丝)、插入式保险丝、旋紧式保险丝、管式保险丝盒平板式保险丝。其中我们能接触到的为中号ATO或小号快熔型片式保险丝。片式保险丝可承载小电流、短时间脉冲电流,如大灯电路、后玻璃除霜等。

 汽车保险丝工作原理?保险丝有两个重要的工作参数,一个是额定电流;一个是额定电压,使用的时候要根据电路的电流和电压来选择相对应的保险丝。

在结构上,一般车用保险丝采用的插片式的设计,保险丝拥有工程塑料外壳,包裹着锌或铜制成的熔体结构,金属熔体和插脚连接。汽车插片式保险丝的规格一般为2A至40A,其安培数值会在保险丝的顶端标注。如果保险丝烧坏了让安培数值无法辨认的话,我们还可以通过它的颜色来判断。

汽车片式保险丝颜色的国际的标准:2A灰色、3A紫色、4A粉色、5A桔黄色、7.5A咖啡色、10A红色、15A蓝色、20A黄色、25A透明无色、30A绿色和40A深桔色。根据颜色的不同,可以很清楚的区分不同安培数的大小。

由于汽车上的零部件和电子设备很多,而且每个设备都会装有保险丝,因此为了便于日后的维修,每辆车在设计之初,设计师便把汽车保险丝都集中设计在一个地方,而这个地方被称为保险盒。一般一辆车拥有两个保险盒,一个位于发动机舱内,负责汽车外部用电器的保险丝,如发动机控制单元、喇叭、玻璃清洗器、ABS、大灯等;另一个在驾驶员左侧附近,管理着车内的用电器,例如车窗升降器、安全气囊、电动座椅、点烟器等。

网友:
汽车保险丝是电流保险丝的一种,它的主要作用是在当电路的电流异常超过其额定电流时,会自动熔断,起到电路保护的作用。除了用于在汽车电路上,它也经常用于工业设备的过流保护。汽车电路中是由许多用电设备被不同颜色的电线连接起来的,其中保险丝是最不可忽视的。其实保险丝只是一种习惯的叫法而已,行业标准中称其为熔断器。

保险丝分为很多种,汽车保险丝很明显是用在汽车上的,相对于汽车保险丝这一种,它也有很多的系列产品,可以分为很多的其他类型,主要有以下几种:

插片式保险丝:它又可以分为超小号、小号、中号和大号汽车保险丝。其规格可以分为额定电流为1-40安培的,大号30-120安培的,额定电压为32伏。

叉栓式保险丝:它可以分为小号和大号叉栓式保险丝,其额定电流主要有30-150安培的到大号40-800安培的,以及额定电压32/125伏。

汽车玻璃管保险丝:它可以分为6.35×30mm、6.35×31.75mm和10×38mm玻璃管保险丝,额定电流有0.5-20安培,10×38mm20-80安培,还有额电压为32伏。

网友A:
保险丝颜色标准是不错,

遇到色盲就抓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颜色标准是不错, 遇到色盲就抓瞎

色盲不准开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