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MSM的FOC算法——dq轴调试总结

楼主:
dq坐标是相对于转子的坐标系。
PMSM中三相A,B,C信号分别相位差为120°,可以在复平面中进行表示,最终合成电压Uout,会产生旋转的磁场,这里有两个重要的坐标变换;
- 克拉克变换
- 帕克变换
A,B,C 经过克拉克变换到 Alpha 和 Beta 两个变量的静止坐标系;
Alpha 和 Beta 坐标系通过一个旋转矩阵得到只有D,Q轴的转子坐标系;
这里再总结两点;
- 旋转矩阵
二维空间的坐标系旋转可以直接乘以一个旋转矩阵,从向量角度讲,相当于在复平面旋转了角度Theta,这里可以查阅相关的证明,所以,这里引入电角度`Theta`的概念;
`电角度=机械角度*极对数`;
- `DQ轴`,最终到DQ轴,真正实现了系统的解耦,
`D轴`,直轴,方向于转子磁链方向相同;所以D轴的分量相当于磁阻
`Q轴`,交轴,方向垂直于转子磁链;Q轴分量相当于励磁;
所以,电角度`Theta`为`0`的时候,D轴应该于A相重合,转过角度 `θe`,最终`Uout`的输出直接通过DQ轴进行合成即可;
经过测试,总结了以下几种情况,加深一下对上述坐标变换的理解;
- 设定D轴电流Id为固定值N, Iq = 0, θe = 0,此时,`Uout`与`α轴`重合;
- 设定Q轴电流Iq为固定值N, Id = 0, θe = 0,此时,`Uout`与`β轴`重合;
- 设定Q轴电流Iq为固定值N, Id = N, Iq = N, θe = 0,此时,`Uout`与`α轴`夹角为45°;
*`Uout`为QD轴合成的矢量*
以上纯属个人理解,希望大佬不吝赐教
:Onion-3: :Onion-3::Onion-3: :Onion-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