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可编程直流电源有哪些要注意

楼主:
什么是可编程直流电源呢?可编程直流电源就是用通过电路控制开关管进行高速的导通与截止,将直流电转化为高频率的交流电提供给变压器进行变压,从而产生所需要的一组或多组电压。那么使用可编程直流电源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1、电感性负载应用
当开关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时或者改变输出电压时,电感性负载会产生反方向感应电动势影响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的工作,甚至会导致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的损坏,此时,在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端与负载之间串联一只二极管,并且在负载端并联一只功率电阻和一只电容器组成的RC 吸收电路,能够有效保护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
2、电池类负载应用
当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对电池类负载充电应用时,为了防止误接电池的极性导致电源供应器的损坏,应在电源供应器与电池之间串接二极管,以保护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的安全使用。
3、会产生反向电流的负载应用
当连接在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输出端的电机突然刹车时,会产生很大的反向电流,由于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不能吸收从负载端产生的反向电流,因而输出电压会上升。解决方法是在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端与负载之间串联一只二极管,并在负载端并接一泻放电阻来吸收反向电流。当反向电流为一尖峰突波时,请在负载两端并接一个大容量电解电容。
4、电容性负载应用
因为电容性负载往往会导致输出电压升高,尤其在输出电压由高向低调节时会导致输出电压下降缓慢,因此,使用时在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的输出端并联一只功率电阻,并在输出与负载之间串联一只二极管,可获得较好的使用效果。
5、脉冲类负载应用
脉冲类负载的电流峰值即使在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输出额定电流值范围内,或者脉冲类电路或电动机驱动电路负载电流波形,在计量设备所指示的标称值(平均值)内。电流也会达到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额定电流区域,从而使输出电压下降或者显得不稳定。解决方法是在电源供应器与负载之间串接电感器,或者选择输出电流更大的可编程直流电源供应器。

网友: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在可编程直流电源中存在,而是在所有直流电源中都存在,甚至在用电池供电的情况下仍存在。

解决的方法,一是直流电源自身增加保护措施,例如过压过流保护等等,二是根据不同性质负载以及可能出现的异常来实施保护。

网友A:
对直流电源的保护,是个比较广泛的问题。看来有必要对保护电路开几个帖子说明各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保护措施,并澄清一些误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直流电源的保护,是个比较广泛的问题。看来有必要对保护电路开几个帖子说明各种情况下应该采取何种保护措 ...

确实该多写点经验贴,比如输出电压不准,周边元件同一批次的性能 也不同而造成输出不对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