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讲一下sht3x系列自带的加热功能是做什么的?

楼主:
rt 说明只写了开启关闭命令  ,这个东西是为了自加热自动重置误差的吗?还是有别的特殊用途?

网友A:
这是为了应对结露,其它时候无用。当传感器从低温环境突然进入高温且相对湿度足够大的环境中时,传感器会因结露而失去功能,这时就需要启动加热祛除凝结的水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应对结露,其它时候无用。当传感器从低温环境突然进入高温且相对湿度足够大的环境中时,传感器会因 ...

谢谢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