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FSMC总线进行片间通信求助

楼主:
现在需要用FSMC总线来在F4(发)和F7(收)之间进行通信,希望能够直接写入F7的SRAM之中,但是不知道F7的SRAM地址,请问关于接收的F7应该怎么操作?

网友:
F7的FSMC有这么高级么,可以直接把MCU模拟成SRAM存储设备访问?

FMSC总线上MCU和存储外设是主从关系,两个MCU放一块主机和主机怎么通信?

觉得如果要MCU间通信用SPI更现实些,要么就直接IO并口模拟。

网友:
可以参考stm32和fpga之间通信,好像是共享SRAM来做大数据交换的,所以是不是可以考虑两片stm32公用一个sram

网友A:
F7这边启动dma接受数据到sram就行了,sram的地址范围是dma配置的目的地址,源地址是fsmc端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F7这边启动dma接受数据到sram就行了,sram的地址范围是dma配置的目的地址,源地址是fsmc端口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