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搭建和运行RFID设计的平台

楼主:
一、准备设计平台环境

使用ULINK2仿真器连接EduKit-IV实验设计平台的主板JTAG接口;使用EduKit-IV实验设计平台附带的交叉串口线,连接实验设计平台主板上的COM2和PC机的串口;使用EduKit-IV实验平台附带的电源适配器,连接实验设计平台主板上的电源接口。

二、微处理器特性

S3C2410A提供了低价格、低功耗、高性能小型微控制器的解决方案。为了降低整个系统的成本,S3C2410A提供了以下内部设备:分开的16KB的指令Cache和16KB数据Cache,MMU虚拟存储器管理,LCD控制器(支持STN&TFT),支持NAND Flash系统引导,系统管理器(片选逻辑和SDRAM控制器),3通道UART,4通道DMA,4通道PWM定时器,I/O端口,RTC,8通道10位ADC和触摸屏接口,IIC-BUS接口,IIC-BUS接口,USB主机,USB设备,SD主卡&MMC卡接口,2通道的SPI以及内部PLL时钟倍频器。S3C2410A采用了ARM920T内核,0.18um工艺的CMOS标准宏单元和存储器单元。它的低功耗、精简和出色的全静态设计特别适用于对成本和功耗敏感的应用。S3C2410A的显著特性是它的CPU内核,是一个由ARM公司设计的16/32位ARM920T RISC处理器。ARM920T实现了MMU,AMBA BUS和Harvard高速缓冲体系结构。这一结构具有独立的16KB指令Cache和16KB数据Cache,每个都是由8字长的行(line)构成。

通过提供一系列完整的系统外围设备,S3C2410A大大减少了整个系统的成本,消除了为系统配置额外器件的需要。下面着重介绍一下S3C2410A中集成的以下片上功能:微处理器具有16KB的I-Cache和16KB的D-Cache/MMU;1.8V/2.0V内核供电,3.3V存储器供电,3.3V外部I/O供电;外部存储控制器(SDRAM 控制和片选逻辑);LCD控制器(最大支持 4K色STN和256K色TFT)提供1通道LCD专用DMA;4通道DMA并有外部请求引脚;3通道UART(IrDA1.0,16字节Tx FIFO,和16字节Rx FIFO)/2通道SPI;1通道多主IIC-BUS/1通道IIS-BUS;兼容SD主接口协议1.0版和MMC卡协议2.11;2端口USB主机/1端口USB设备(1.1版);4通道PWM定时器和1通道内部定时器;看门狗定时器;117个通用I/O口和24通道外部中断源;功耗控制模式:具有普通,慢速,空闲和掉电模式;8通道10比特ADC和触摸屏接口;有日历功能的RTC;具有PLL片上时钟发生器。

怎样去搭建和运行RFID设计的平台

三、串口接收设置

在PC机上运行windows自带的超级终端串口通信程序(或者使用实验平台附带光盘内设置好了的超级终端实验光盘路径),设置超级终端:波特率115200、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无硬件流控制,或者使用其它串口通信程序。

四、S3C2410A串行通讯(UART)单元

S3C2410X UART 单元提供三个独立的异步串行通信接口,皆可工作于中断和DMA模式。每一个UART单元包含一个16字节的FIFO,用于数据的接收和发送。S3C2410X UART支持可编程波特率,红外发送/接收,一个或两个停止位,5bit/6bit/ 7bit/8bit数据宽度和奇偶校验。

五、 运行步骤

(1)运行μVision IDE for ARM软件,点击菜单栏“Project”,选择“Open Project…”,在弹出的对话框选择实验例程目录RFID_Test子目录下的RFID_Test.Uv2工程。(2)工程提供了两种运行方式:一是下载到SDRAM中调试运行,二是固化到Nor Flash中运行。可以在工具栏Select Target下拉框中选择在RAM中调试运行还是固化Flash中运行。(3)接下来开始编译链接工程,在菜单栏“Project”选择“Build target”或者“Rebuild all target files”编译整个工程,用户也可以在工具栏单击“”或者“”进行编译。(4) 编译完成后,在输出窗口可以看到编译提示信息,比如“".\SDRAM\RFID_Test.axf" - 0 Error(s),1 Warning(s).”,如果显示“0 Error(s)”即表示编译成功。(5)拨动实验平台电源开关,给实验平台上电,单击菜单栏Debug->Start/Stop Debug Session项将编译出来的映像文件下载到SDRAM中。(6)下载完成后,单击菜单栏Debug->Run项运行程序,或者单击工具栏“”按钮来全速运行程序。(7)全速运行后,可以在超级终端看到程序运行的信息,将磁卡靠近读卡器,超级终端上现实磁卡卡号。(8)可以Stop程序运行,使用μVision IDE for ARM的一些调试窗口跟踪查看程序运行的信息。

六、观察结果

在执行到第(7)步时,用卡贴近RFID读卡器,串口显示:①RFID Test Example②;001504792③2;00150479④2;00150479⑤2;00150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