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例程开始

楼主:
板子在手上也不知道要评测什么,就从ADC采集光敏电阻例程开始吧。

先看原理图

R22为分压电阻,从实际的测试中发现分压电阻的阻值过大,导致ADC采集到的数据线性范围小。

下面一组为手指完全覆盖住光敏电阻时ADC采集到的值,与灯光照射下采集到的值基本无差。灵敏度设计过小。

本帖持续更新。。。

网友:
ADC全部打印出来的结果,第一组为低位,第二组为高位,第三组是分割用的为00。ADC数据为右对齐方式

网友:
这是串口读到的数据传输到matlab中,matlab显示出数据波形,下面的波形图是经过fft后的频谱。

波形波动还是我手按住光敏与不按住才有的波动,否则只有一条直线。

原本录像了,但是不知道怎么上传到帖子中,周末再看下怎么上传。周末一起上传代码与介绍。

中文乱码暂时还不知什么原因,这两天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