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负载检测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
这个电路是TI的参考设计里面的负载移除检测电路,当电池PACK正负极短路后,PACK的放电MOS会关断,该电路用于检测短路是否移除……参考设计里PACK+电压80V,VCC_B大约3.6V,LOAD_RM_DET是输出到单片机的结果信号,手册上写到该电路设计要点是漏电流极小……不过没看明白这电路如何工作的

网友A:
这个局部电路是检测短路是否恢复

看不出是怎么样恢复的

怀疑是短接PACK-和BA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局部电路是检测短路是否恢复 看不出是怎么样恢复的 怀疑是短接PACK-和BAT-

文档里这么写的,没看懂,仿真起来输出都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文档里这么写的,没看懂,仿真起来输出都是高电平

当短路时LOAD RM_DETECT变为高电平

移除负载,就是短接PACK-和BAT-,LOAD RM_DETECT变为低

MCU可以检测到低时,判断负载移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短路时LOAD RM_DETECT变为高电平 移除负载,就是短接PACK-和BAT-,LOAD RM_DETECT变为低 ...

这个分流器在BAT-和PACK-之间,短路后保护,放电MOS关断,PACK-和BAT-之间不就断开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分流器在BAT-和PACK-之间,短路后保护,放电MOS关断,PACK-和BAT-之间不就断开了吗

保护电路的保护释放,看具体电路

电路的开关在电池正极一般是短接BAT+和PACK+

在负极一般短接BAT-和P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