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始学习不久,最近再建立一个交通灯的系统,对于定时闪烁问题有一些疑问,求助大神

楼主:
首先,南北向红灯(LED1)亮10s,之后东西向绿灯(LED2)亮4s闪3s,接着东西向黄灯(LED3)闪3s***********

现在的问题程序执行到了  if((s>=14000)&&(s<17000))  时无法脱离,LED2一直闪烁

诸位大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

void deng()
{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0XFC;
            TL0=0X18;
            s++;
        }
        if((s>=0)&&(s<10000))            //10s
        {
            LED1=~LED1;                    //南北向红灯
    }
        if((s>=10000)&&(s<14000))        //4s
        {
            LED1=1;
            LED2=~LED2;               //东西向绿灯长亮4s
            LED3=1;
        }
        if((s>=14000)&&(s<17000))     //3s
        {
            LED1=1;
            LED3=1;
            while((s>=14000)&&(s<17000))
            {
              LED2=~LED2;               //东西向绿灯闪烁3s
                delay(50000);
            }
    }
        if((s>=17000)&&(s<20000))
        {
            a=0;
            LED1=1;
            LED2=1;

         while((s>=17000)&&(s<20000))

        {
            LED3=~LED3;               //东西向黄灯闪烁3s

             delay(50000);
        }

  }
        if(s==20000)                //回到初始(41条)状态,循环
        {
            LED2=1;
            LED3=1;
            s=0;
    }

    }
}

网友:
把s的值串口打印出来看看呗

网友A:
你的延时是阻塞式的,拖慢了你s自增的时间,原本你应该是要1ms加1?遇到你的delay后,变成500ms加1了,时间拉长了,把定时器中断打开吧,或者把延时改成非阻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延时是阻塞式的,拖慢了你s自增的时间,原本你应该是要1ms加1?遇到你的delay后,变成500ms加1了,时间 ...

+1

网友:
你们怎么写程序都喜欢用delay空转延时呢。 为什么不用中断, 是一样的结果啊

网友:
delay()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