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W射频功放谐波如何控制到-80dBc?

楼主:
136MHz-174MHz,25W功率放大器功芯片输出二次谐波-38dBc,加了椭圆低通滤波器(阻带抑制-56dB),输出谐波-55dbc,指标要求-80dBc,请问应该用什么办法实现呢?

网友:
这个加点滤波器,了

网友:
“输出谐波-55dbc,指标要求-80dBc,请问应该用什么办法实现呢?”

再加一级低通滤波,是否可行?

网友:
输出多加几级低通滤波器,Q值要高些。如果功放级的输入已是最终输出的频率,注意前级极间也要加滤波器。

网友:
隔离器+高阶低通滤波器

网友:
不是说加了滤波器就能达到要求,滤波器到了一定程度效果就没那么显著了,最烂的就是lc滤波器,但便宜,这是系统工程。